[PCB] 关于STM32F051单片机,跪求解答

楼主(2014-06-24):
设计监控系统,需采集电流电压信号,采用的是STM32F051的单片机,想问问各位大神,电流电压信号需要AD转换后再传至单片机中,还是进行隔离滤波处理后直接传至单片机中进行AD转换?

网友A(2014-10-23):
你前半句说的是外部ADC,后半句说的是内部ADC
要看你实际情况,你这个电流电压范围是多少

网友B:
找代理商WT就可以解决了,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