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输出开关电源是否需要双面覆铜

楼主(2014-06-24):
大侠们,
  我用2576做了多路输出,电流安培级别,板子画完了,想最后是不是加个双面覆铜(连接GND)呢?请大神们提点建议。个人感觉覆铜貌似要好点,毕竟电流密度分布更均匀了。。。。
  多谢啊!

网友A:
可以铺;
2576按照推荐的PCB走线画,这部分就不要铺了;
其它地方可以都铺上;

电源部分和其它地分开铺;

多谢啊。我回复了一条新帖子,四层板上的单独GND层,带2576电源,大侠有空烦看下。。。

网友B:
提醒下,不必要的铺铜会“死”的很惨,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醒下,不必要的铺铜会“死”的很惨,谨慎。

多谢大侠,
后续我有一块板子电源部分和其他部分是集成在一起的,四层板,有一层是单独的GND层。电源部分也是采用2576。不知道这样可靠性,干扰等情况怎么样,或者说如大侠所说可能“死”掉?
BTW:大侠所指的“死”掉,大概是指引入的干扰影响了开关电源的反馈环路,从而使2576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后续我有一块板子电源部分和其他部分是集成在一起的,四层板,有一层是单独的GND层。电源部分 ...

板子布的只要不是太差劲,一般还不至于不能工作,
前两天刚好帮一哥们儿调一个四层板的电源,板子布的太差,铜皮乱铺,到处都是噪声(Vpp超大),干扰到后级传感器了。。。所以就提醒一下,布板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