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论坛怎么改名字啊

楼主(2014-06-24):
如题  这个论坛如何改名字?步骤什么的?大神

你说的是ID吧 得着管理员

网友A:
一直没发现哪里可以修改;
你分数这么少,再注册一个好了;

网友B:
除名字外,其它都可以修改;

网友C:
名字改不了了,还是改签名吧...

网友D:
从头再来吧

网友E:
ID怎能随便改呢。你的名字能随意改的吗。

网友F:
ID改不了的,重新注册一个吧  ~~

网友G:
不能改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发现哪里可以修改;
你分数这么少,再注册一个好了;

呵呵,指不定这是小号问的呢

网友I:
改不了吧,我想问签名怎么显示不了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改不了吧,我想问签名怎么显示不了呢

签名在哪里改?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签名在哪里改?

不知道啊,我也想问这个,怎么改,怎么显示出来

网友K:
改不了吧!

网友L:
不能改哦

网友M(2022-02-15):
引用 网友E:
ID怎能随便改呢。你的名字能随意改的吗。

华大都改成小华了

网友N(2022-04-10):
应该是没改名卡之类的,目前无法更改ID。
建议论坛推出积分兑换改名卡之类的方式可以修改ID。

网友O:
除了ID以外  别的设置和参数 都可以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