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中有把浮点数变为字符串的库函数吗

楼主(2014-06-24):
想用串口输出浮点数,但是串口好像不支持浮点输出,我想把浮点数变成字符串在输出,有没有什么库函数直接调用啊?大神帮忙一下,tiva的库函数我还不熟,,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不用库函数就可以实现的,串口支持浮点数输出的,你把串口发送函数printf重新定义一下就可以。
前提是你的串口驱动要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库函数就可以实现的,串口支持浮点数输出的,你把串口发送函数printf重新定义一下就可以。
前提是你的 ...

我直接调用UARTprintf,但是看看你面封装的程序,貌似不支持浮点输出,我想有没有那个函数直接把浮点数转换成字符串,这样就能输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直接调用UARTprintf,但是看看你面封装的程序,貌似不支持浮点输出,我想有没有那个函数直接把浮点数转 ...

在你的串口驱动中,定义一下这个函数,确认前面你的驱动都配置好了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ARTCharPut(UART0_BASE, c);
}
然后这样调用

float p=1.2334;
printf("a =%f",p);

就可以输出浮点了

网友B:
这个好实现的么,,直接的先扩大响应的倍数(10的倍数),输出的时候在变成相应的ASCII码的输出即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实现的么,,直接的先扩大响应的倍数(10的倍数),输出的时候在变成相应的ASCII码的输出即可的 ...

这个方法想过,感觉有点麻烦,想直接调用封装好的函数,然后就问一下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想过,感觉有点麻烦,想直接调用封装好的函数,然后就问一下啦! ...

重新封装printf,差不多也就这几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封装printf,差不多也就这几种方式

好吧,也就只有这样了,感谢

网友D: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的,看楼上各位的提示推荐的,我也参考下的。

网友E:
封装好的库函数的应该是有的,,

网友F:
没有sprintf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sprintf吗

我已找到了,用sprintf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找到了,用sprintf可以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