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求推荐 直流载波通讯模块

楼主(2014-06-24):
应用直流电力线上点对点通讯,电压100V以内,电流最高可达1500A;
通讯距离200m

需要寻找一个安全可靠的通讯模块!

网友A:
1500.估计太大,没用过这种

楼主:
电流看样子影响很大。

网友B:
这么大的电流,说明电源正极——线路——负载正极——负载负极——线路——电源负极这个环路的低频阻抗足够低,可以考虑用大磁环制作互感器,向环路内注入较高频率(1KH——100KHz范围内)的信号,同时作为高频信号的接收耦合。高频载波上调制解调。

网友C:
这么大的电流是何种设备,埋弧焊,还是电解槽加热电源?我也是做电力线载波通信的,这个不是太复杂,电压、电流大小和模块关系不大,也就是信号耦合电路改变下就可以啦。

网友D:
能不能用驻波传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