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001怎么下载程序,用JTAG能读出里面程序吗

楼主(2014-06-24):
MSP430G2001单片机口,用JTAG,怎么下载程序进去,
不知道接哪3个脚,用JTAG能读出里面的程序吗,谢谢

网友A:
要用JTAG方式进行程序的仿真下载的,你这要用到管脚6、7、8、9、10、11的

网友B:
如果加密了,读不出来的

楼主:
具体接哪几个线,用什么软件读呢?没有加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