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器找不到芯片

楼主(2014-06-24):
谁知道(902) no chip name specified; use "PICC18 --CHIPINFO" to see available chip names这是什么原因

我用的是PICC 18 9.63版本,芯片是18F86J60

网友A:
在代码中找到PICC18 --CHIPINFO,并先屏蔽掉再编译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B:
这个是常用芯片,不可能找不到,是不是楼主写型号的时候没写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代码中找到PICC18 --CHIPINFO,并先屏蔽掉再编译看看是什么情况?

我换了mplab版本,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换了mplab版本,就行了

那就只能是那个版本不支持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