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教各位,最近看了一个PCB图感觉不是很理解,求赐教!

楼主(2014-06-24):
PCB图是一个四层板,中间层添加的是一个layer和plane,plane作为GND,layer作为VCC_3.3V。layer通过覆铜连接到3.3V的。在A/D,D/A部分和电源部分在顶层和底层覆铜,覆铜连接到PGND。主芯片是DSP。请教各位为什么不直接在中间层加两个plane分别作为地层和电源层再进行分割呢?

网友A:
有何区别?我就从来不用plane,所有层都当layer来处理,只是个人喜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何区别?我就从来不用plane,所有层都当layer来处理,只是个人喜好问题。

奥,在这里这么处理是不是为了更好的抗干扰之类的?

网友B:
二楼回答很容易误导一楼啊!这个应该就是为了信号完整性弄得。要说的明白就很多了。楼主先照着做,等到了一定时候就明白了。

网友C:
plane 与 layer,只是有些概念上的区别。

显示形式与处理方法不同而以。

设置一样的话,处理出来的板子电路是一样的。

对你所说的什么 提高抗干扰,没有作用。

allegro要计算些参数时,参考层要设置为plan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回答很容易误导一楼啊!这个应该就是为了信号完整性弄得。要说的明白就很多了。楼主先照着做,等到了一 ...

非常感谢啊,能大体说一下吗?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ane 与 layer,只是有些概念上的区别。

显示形式与处理方法不同而以。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啊,能大体说一下吗?万分感谢!

你这个板子有两个地。一个信号地一个模拟地(PGND)。信号地在第二层敷整块铜,没有分割是保证阻抗连续。导线都有电阻,不用线连用敷铜减小了电阻,然后有个地方两个地连接在一起。(有时候用导线直接连也没事,应为信号容差允许)。按理来说模拟地(PGND)敷铜与其他信号线之间应该留有距离,防止其他信号线影响它。。。。
这些还有细节,例如距离多少合适,敷多大铜合适,层叠结构怎么样合适。。。
如果做得越精细花费越大,一个本来两天搞定的,你要是都这么搞,可能要个两个月,怎么竞争?所以网上有很多经验法则,这些都是先理论分析的结果,之后总结出来的,不用每次做个工程都搞一遍,这即满足了要求又减少了费用。所以你先照着来。基本上没错。
所得就这样,可能还有一些地方不正确,但是基本的精髓应该不差。

网友D:
同样不是很懂,求大神帮助

网友E:
没做过4层板,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