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BUS Hound测虚拟串口速度不可信!虚拟串口速度可以到多高?

楼主(2014-06-24):
F407平台,在库函数上操作,做USB虚拟串口。
今天测试下位机给PC上传数据的速度,用 BUS Hound 和串口助手进行对比,前者根本不可信。有真相为证。

方法:
用手机秒表计时,误差在1秒以内;
用串口助手统计接收的字节数,与  BUS Hound 做对比;
为了避免显示可能造成影响,特意关闭助手的显示功能,只统计;
换用了两个串口助手,一个叫 comdebug(不常见),另一个是 AccessPort (比较权威吧?!),结论相同。

20秒钟(最多不超过21秒),助手接收到大约 1200K 字节,折算一下,每秒 60K 字节。
同时,BUS Hound 统计的个数,与助手是相同的,但显示的速度却极高,达到每秒七、八百K很常见,甚至观察到3.4MB !
即使加上协议规定的“废话”,也不会差这么多吧?!
最多可以认为是“瞬时速度”,没有应用价值。

两次测试,结论相同,个数统计是可信的,但测速不可信!

现在想知道,虚拟串口的速度究竟可以有多高?

有图为证:

求高手出面!

网友A:
高手来也,混脸熟

网友B:
我个人的理解啊,不一定正确,虚拟成串口后,根据cdc协议设定虚拟串口的波特率如9600,这时你的串口工具抓到的,
就是这个串口的速率,而你的bus-bound抓的就不一样的,毕竟只是虚拟串口,走的还是usb协议,这个抓到的应该包含了
很多frame,in,out什么的,速率应该高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的理解啊,不一定正确,虚拟成串口后,根据cdc协议设定虚拟串口的波特率如9600,这时你的串口工具抓 ...

虚拟串口以后,应当已经无视波特率了。
注意看,有个串口波特率是115200

即使有那些“废话”存在,也不能差这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虚拟串口以后,应当已经无视波特率了。
注意看,有个串口波特率是115200

不能无视波特率的。。。。cdc协议里会set linecoding的,会设置串口波特率,停止位,奇偶校验位等。。。
还有正常通信时,你抓到的应该不是“废话”,那是host在不停的发IN传输,如果device有数据便会按cdc回,或者host有数据发给device的话,通过OUT传输给devic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手来也,混脸熟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能无视波特率的。。。。cdc协议里会set linecoding的,会设置串口波特率,停止位,奇偶校验位等。。。
...

如果device没有响应,则回复nak,这是之前抓的cdc的包,希望能有所帮助~

cdc

c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device没有响应,则回复nak,这是之前抓的cdc的包,希望能有所帮助~

似乎有道理,如果真是这样,看来速度还有提高的余地。

做过CDC吗?
用STM32F做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似乎有道理,如果真是这样,看来速度还有提高的余地。

做过CDC吗?

额,只是参考官方的例程玩玩而已的。。。你可以直接用串口工具设置波特率即可提高传输速率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只是参考官方的例程玩玩而已的。。。你可以直接用串口工具设置波特率即可提高传输速率哈~ ...

我也是用官方例程,
而且编了最简程序,最快的速度来发送,就是为了实验速度有多高,
看来,官方例程,最高只有 60KB 了。

你做过这样的测试吗?看看有效速度。

网友C(点评):
我做过的和你的速度相当,大约40kB~50kB的样子(按总传输量除时间估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用官方例程,
而且编了最简程序,最快的速度来发送,就是为了实验速度有多高,
看来,官方例程, ...

不会啊,刚才试了一下,把波特率设为100*1024*8bps,然后正常接收啊,串口收报的速率和设置的波特率差不多呢~device端while循环里,稍微延时一下,不停的发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啊,刚才试了一下,把波特率设为100*1024*8bps,然后正常接收啊,串口收报的速率和设置的波特率差不 ...

100*1024*8bps

这个值,在哪里设,助手?CPU?上位机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1024*8bps

这个值,在哪里设,助手?CPU?上位机驱动?

串口助手里自己敲一下O(∩_∩)O哈!

网友D:
你可以再换台电脑测试下;
你的串口调试助手BAUD也太低了;

网友E:
bushound抓的是window底下的串口接收缓冲区,和硬件底层是没有关系的。
对于串口来说,速率的多少,取决于你的发送方,只要没有丢失数据。
单独的bushound根本无法抓包,必须有个串口工具打开串口。

网友E:
BUS Hound 统计的个数,与助手是相同的,但显示的速度却极高

在哪个栏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助手里自己敲一下O(∩_∩)O哈!

换个正点原子的助手,波特率设置到921600和1兆多,有效速率没有变化。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BUS Hound 统计的个数,与助手是相同的,但显示的速度却极高

在哪个栏位显示。 ...

网友F:
虚拟串口也有真虚拟串口和假虚拟串口。   真的即USB-UART,   假的也就是很多人为了避免写WIN驱动以及通用等原因,用虚拟串口作为通信口用而已。 真虚拟串口受限于UART口的倒腾,  假虚拟串口速度肯定是灰常灰常快滴。
虚拟串口是批量传输,   12M USB 貌似是1MS给你传一帧的机会,一帧最大1023字节,一包最大64字节,一帧数据拆成N个包传输。   第一是发大帧才能提速,发零碎小帧肯定慢,    第二是USB核操作速度,外设频率不能拼命提升到几百M几G的自然只能靠双缓冲和DMA了。

至于BUSHOUND的显示,有过滤器选择,是否设置只DATA?    接收缓冲区也有选择的        我这bushound一直就无法测虚拟串口等好几种通用的USB设备,很奇怪,只能靠点几个灯和示波器测灯调试。: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个正点原子的助手,波特率设置到921600和1兆多,有效速率没有变化。不懂了。

(⊙o⊙)…和我测的有点差别啊。。。我这边100k没什么问题
可以检查一下device那一端的发送程序吗,就是device向pc发的代码怎么写的,
贴上来看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虚拟串口也有真虚拟串口和假虚拟串口。   真的即USB-UART,   假的也就是很多人为了避免写WIN驱动以及通用等 ...

说得靠谱,就是要从原理、机制上分析。
1ms一帧,如果一包最大64字节,有效速率最大值就是每秒64K字节了。
我的现象应当就是这种情况。

那么下一个问题,怎样发帧呢?
版主用STM32F操作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o⊙)…和我测的有点差别啊。。。我这边100k没什么问题
可以检查一下device那一端的发送程序吗,就是de ...

程序如下,初始化之后就开始传输。有没有延时,无所谓。
我是F407平台,CDC库和103不一样。
为了提速,我已经跳过ST留给用户的数据管理程序,直接调用更深一层的函数。

int main(void)
{
u8        a[100];

USBD_Init (  &USB_OTG_dev, USB_OTG_FS_CORE_ID, &USR_desc, &USBD_CDC_cb, &USR_cb  );
MySystemInit();

for    ( i=0; i<63; i++ )
        {        a[ i ] = i;        }

/*--------------------------------------------*/
while  (1)
        {
        if        ( USB_Tx_State )
                {        ;        }                        //等待发送完成。
        else
                {                                           //发送。
                USB_Tx_State = 1;
                DCD_EP_Tx( &USB_OTG_dev, CDC_IN_EP, ( u8* ) & a[ 0 ], 63 );
                }
        }
/*--------------------------------------------*/

网友G:
407的usb是FS的.最高也就500KB/s,线速率12Mbps.是永远都达不到1.9MB/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407的usb是FS的.最高也就500KB/s,线速率12Mbps.是永远都达不到1.9MB/s的

刚才居然看到 10M,有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G:
407的usb是FS的.最高也就500KB/s,线速率12Mbps.是永远都达不到1.9MB/s的

STM32F103...   单缓冲,纯测速,700多K还是没问题的。    F4外设频率更高,应该可以再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M32F103...   单缓冲,纯测速,700多K还是没问题的。    F4外设频率更高,应该可以再提升 ...

用官方原始库,还是有点实质的改动?

网友F(点评):
原始库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得靠谱,就是要从原理、机制上分析。
1ms一帧,如果一包最大64字节,有效速率最大值就是每秒64K字节了。 ...

实在不行的话,不用纠结在BUSHOUND上,  反正我的是无法抓虚拟串口等几种常见USB设备,很奇怪,也懒得管,用点灯+示波器调试一样杠杠滴。

帧拆成包发。。。  你可以把串口数据寄存器看成包大小=1,你PRINTF一个字符串就相当于用串口发一个帧。 类比USB帧拆包...
双缓冲无突破性提升,费资源,除非速度刚刚卡在那里要提升一下,不然没大的必要弄。 用大帧传一般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STM32F103...   单缓冲,纯测速,700多K还是没问题的。    F4外设频率更高,应该可以再提升 ...

usb700KB以上就不是卡在cpu端了..你可以用协议分析仪抓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得靠谱,就是要从原理、机制上分析。
1ms一帧,如果一包最大64字节,有效速率最大值就是每秒64K字节了。 ...

恩,有道理,受教了!
原以为full-speed的12Mb,虚拟串口的速率应该不用考虑带宽的问题,忽略了1ms一帧这个!
协议上写了,一帧里的data packet的字节可以从0~1024,cdc是bulk传输,在枚举的时候,获取设备描述的时候,里面会有max packet size,st的设为了64~device是针对endpoint操作,帧的发送自动完成~

网友F:
引用 网友G:
usb700KB以上就不是卡在cpu端了..你可以用协议分析仪抓包

扯淡了,提高外设速度是肯定可以提高USB传输速度的,只是这种笨办法效率很差而已。USB差分线双向传输,任何时候只可能一个方向,不可能同一时刻双向传输, 命令和数据依次传输,只要保证数据线上数据包间隔时间里可以做N多N多事就可以 假设芯片速度提高到10000000000G速度,肯定是不用双缓冲啊DMA啊之类的,轻松达到理论传输速度,因为你传个命令到准备收数据的间隔里哪怕是皮秒时间我都能把一本西游记背几万遍了嘛。
F4必须比F1快,但是只会快一点点,因为频率相差只一点点嘛。

网友H:
问个比较低级的问题   如果一包最大64字节   如何实现几百K的传输速率呢     每秒很多包? 还是?

网友I(2015-05-04):
引用 网友G:
407的usb是FS的.最高也就500KB/s,线速率12Mbps.是永远都达不到1.9MB/s的

407的usb不支持hs的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I:
407的usb不支持hs的么?

缺少phy,自己外挂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缺少phy,自己外挂可以

但支持hs的fs模式的,

网友J(2015-06-13):
我的win7 64的系统就是不行
真尼玛郁闷了,什么破烂东西

网友K:
虚拟串口也有真虚拟串口和假虚拟串口。关键虚拟串口速度那么高能跟单片机通信吗,单片机可没有那么高速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虚拟串口也有真虚拟串口和假虚拟串口。关键虚拟串口速度那么高能跟单片机通信吗,单片机可没有那么高速的 ...

高速主要是为了和 PC 通信。

虚拟串口真假?头一次听说,愿闻其详。

网友L:
结论相同,个数统计是可信的,但测速不可信!----坚决抵制A莫这个烂-货!-----

网友K:
那就是PC间通信可以做到的速度了。

网友M:
USB规范里面有张表
里面列出了各种速率下不同包长不同模式的最大传输速率
windows xp sp2以前的USB总线驱动有问题,可能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