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微型压缩机

楼主:
STM32可应用于微型压缩机FOC控制,附图一份

网友A(2014-06-24):
能说明下吗

楼主:
低压24V矢量控制,主控芯片STM32F030,微型压缩机转速4200转

网友B:
不错;
安捷伦示波器和我的一样;
你的200M带宽?

网友C:
没有作不到,只有想不到,要是FOC算法开源旧好了

网友D:
移动冰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作不到,只有想不到,要是FOC算法开源旧好了

只是没有保护开发者权益的制度,应该会有那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移动冰箱?

嗯,跟车载空调相近,启动做了很多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安捷伦示波器和我的一样;
你的200M带宽?

是的,但是我不是秀示波器好的吧

网友E:
能不能说说原理 ?

网友E:
有没有用STM的库 ?

网友D:
以前用ST7MC做过,至今还有个客户送我的小冰箱放在抽屉下面。

030Kxx单电阻FOC估计也是现在能找到的最便宜的MCU方案了

楼主:
带载测试效果还算可以,比起方波转速还有待提升,电压利用率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用STM的库 ?

没有用到,不过听说ST的采样方式比较特别,计划引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说说原理 ?

电流环、速度环、观测器的PI调节都尽量达到最优,其次保证切换过程的转矩不能太小,切换频率也要尽量低,在负载未加重时就切到闭环

网友F(2023-03-23):
你好,请教一下技术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