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在进入LLS模式后怎么用RTC唤醒?

楼主(2014-06-24):
我进入了LLS模式,但是怎么都没办法用RTC唤醒,不知道怎么配置,例程上只有引脚和LPTMR唤醒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这问题还是KL25芯片的吗?
LLS模式可以通过LLWU唤醒,LLWU的唤醒源可以选择RTC信号。
你可以看一下参考手册KL25P80M48SF0RM的“3.4.4 Low-Leakage Wake-up Unit (LLWU) Configuration”里表格“Table 3-15. Wakeup Sourc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这问题还是KL25芯片的吗?
LLS模式可以通过LLWU唤醒,LLWU的唤醒源可以选择RTC信号。

是KL15芯片,我选择的是RTC Seconds唤醒源,可能是配置错误还是怎的,就是唤醒不了,求解,求例程

网友A:
在你另一个帖子KL25在LLS模式下的唤醒问题中看到如下问题描述:还有就是如果使用LLWU的RTC Seconds唤醒的话要怎么设置唤醒时间,我的程序中能够实现唤醒LLS,但是唤醒时间太长了,大概每32S唤醒一次,怎么设置为4S啊?

请问你的主振荡器晶振多少频率的?
有源时钟输入脚RTC_CLKIN是否有接32K时钟源?

如果你选择1KHz的LPO当做RTC的时钟源,因为RTC_TPR默认计满32768次RTC_TSR才增加1,当你的时钟源从32.768KHz降低到1KHz后的确会使得32.768s后RTC_TSR才增加1。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KL15芯片RTC时钟源选择的是1KHz LPO\RTC_CLKIN\OSC32KCLK这三者中的哪一个呢?
如果你选择1KHz LPO,需要对RTC模块的RTC_TPR寄存器操作预先写入初始值。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啊。

网友C(2015-07-24):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啊。

我现在是内部32.768KHZ,RTC时钟源是LPO 1KHZ,进入中断的时间不定时,有时二十几秒,有十几秒,怎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啊。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进入LLS模式后RTC无法唤醒?怎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