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MK60DN512 100M 和MK60FN1M0 120M 时钟设置的区别

楼主(2014-06-24):
您好,MK60DN512  100M  和MK60FN1M0  120M 时钟设置上有什么区别吗?

      使用外接16M有源晶振,如何对MK60FN1M0  120M  时钟配置?

网友A:
楼主你好
建议先看一下MK60DN512  100M的参考手册“K60P144M100SF2RM” 以及 MK60FN1M0  120M的参考手册“K60P144M150SF3RM”第五章时钟框图。
K系列、100MHz主频、硅版本Rev1的时钟框图如下:

K系列、120MHz主频的时钟框图如下:

网友A:
请问你是想把老版本程序稍作修改后移植到120MHz主频芯片上,还是重新编写120MHz主频芯片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想把老版本程序稍作修改后移植到120MHz主频芯片上,还是重新编写120MHz主频芯片程序?
...

您好,是的,想把老板本的移植到120M的。

老板本用的是KM60DN512   外部有源晶振50MHZ     现在想用KM60FN1M0 外部有源晶振16MHZ.
在移植中需要做哪些更改呢?还有需要注意哪些?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是的,想把老板本的移植到120M的。

老板本用的是KM60DN512   外部有源晶振50MHZ     现在想用KM60 ...

飞思卡尔官网正好有一篇应用手册AN4526 (Kinetis 100 MHz Rev 1.x to 120MHz Migration Guide),适合你这类准备将K系列100MHz主频硅版本Rev1的芯片移植到120MHz主频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官网正好有一篇应用手册AN4526 (Kinetis 100 MHz Rev 1.x to 120MHz Migration Guide),适合你这 ...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

有关于MK60FN1M0 120M  KEIL下的库函数吗?有,麻烦分享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

有关于MK60FN1M0 120M  KEIL下的库函数吗?有,麻烦分享一下 ...

飞思卡尔刚推出的类似库函数的SDK暂时尚未包含K60 120MHz芯片。
如果你指的是官方例程,那么请下载KINETIS_120MHZ_SC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刚推出的类似库函数的SDK暂时尚未包含K60 120MHz芯片。
如果你指的是官方例程,那么请下载KINETI ...

Kinetis SDK 1.0Beta版本暂时只支持IAR编译环境,7月中旬将推出的1.0GA版本才开始支持KDS\Keil等编译环境。
从飞思卡尔官网上下载的例程包也没有Keil编译环境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netis SDK 1.0Beta版本暂时只支持IAR编译环境,7月中旬将推出的1.0GA版本才开始支持KDS\Keil等编译环境 ...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

现在时钟配置好了,但UART口通讯波特率出问题了。

9600可以正常通讯,115200就乱了。MK60DN512 100M 和MK60FN1M0 120M UART设置上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

现在时钟配置好了,但UART口通讯波特率出问题了。

从5楼那个手册里可以看到如果你的系统用不到这个新的CEA709.1-B 功能,那么UART模块没什么需要修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

现在时钟配置好了,但UART口通讯波特率出问题了。

建议你把uart模块时钟来源、经过哪些倍频、分频都提示一下。
以便大家查看哪里导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把uart模块时钟来源、经过哪些倍频、分频都提示一下。
以便大家查看哪里导致的问题。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

现在已经可以,但有些奇怪?
原先这么配置,在在MK60DN上是可以用的 :
SIM->SCGC1 |= SIM_SCGC1_UART4_MASK;                  //  1、UART时钟使能  UART4 时钟对应寄存器        SIM_SCGC1  BIT11

                SIM->SCGC5 |= SIM_SCGC5_PORTC_MASK;       //  2、端口时钟使能  uart4所在PTC端口时钟使能对应寄存器SIM_SCGC5 BIT12

                PORTC->PCR[14] |= PORT_PCR_MUX(0x3);      //3、定义引脚功能 在PTC14为UART5_RXD功能        PORTC*=        0x4004B000u

                PORTC->PCR[15] |= PORT_PCR_MUX(0x3);       //3、定义引脚功能 在PTC15为UART5_RXD功能

                UART4->C2 &= ~(UART_C2_RE_MASK | UART_C2_TE_MASK);      //配置串口基本参数之前,先禁止发送和接收 UART0*= 0x4006A000u

          UART4->C1 = 0;        //8位无校验模式(默认模式)

更改为便可以:
SIM->SCGC1 |= SIM_SCGC1_UART4_MASK;              //使能uart0时钟模块

                SIM->SCGC5 |= SIM_SCGC5_PORTC_MASK;       //与uart0相关的引脚的时钟使能(PTD6,PTD7)

                PORTC->PCR[14] |= PORT_PCR_MUX(0x3);       //在PTD6上使能UART0_RXD功能

                PORTC->PCR[15] |= PORT_PCR_MUX(0x3);       //在PTD7上使能UART0_TXD功能

                UART4->C2 &= ~(UART_C2_RE_MASK | UART_C2_TE_MASK);      //配置串口基本参数之前,先禁止发送和接收

                UART4->C1 &= ~(UART_C1_M_MASK);                         //配置UART为8位数据传输模式

                UART4->C1 &= ~(UART_C1_PE_MASK);                        //配置UART无奇偶校验

                UART4->S2 &= ~UART_S2_MSBF_MASK;                         //配置UART传输数据低位在前(LSB First)

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时钟采用外接有源晶振50MHZ 进过PRDIV0=4  5分频  VDIV0=4 20倍频
  SIM->CLKDIV1 = (uint32_t)0x01130000UL;
UART 4时钟来自总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

现在已经可以,但有些奇怪?

UART初始化你可以看下参考手册K60P144M150SF3RM的55.8.3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non ISO-7816)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初始化你可以看下参考手册K60P144M150SF3RM的55.8.3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non ISO-7816)描述 ...

您好,
MK60DN512 100M 和MK60FN1M0 120M 的SPI配置一样吗?

有关于K60  SPI接口的程序吗? 都需要配置哪些寄存器?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MK60DN512 100M 和MK60FN1M0 120M 的SPI配置一样吗?

关于Kinetis K系列100MHz主频与120MHz芯片不同点,请看应用手册AN4526 (Kinetis 100 MHz Rev 1.x to 120MHz Migration Guide)
SPI的例程请从手把手系列之官方例程讲解大全-Kinetis系列 里挑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MK60DN512 100M 和MK60FN1M0 120M 的SPI配置一样吗?

你好,关于这个问题,你新建的帖子我已经回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