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50mA怎么转4-20mA电流输出

楼主(2014-06-24):
有个同学问我,使用什么IC可以做到将0-150mA电流输出转成4-20mA输出,因为他们做电气设备使用的PLC只能识别到4-20mA的电流范围。请各大侠帮帮忙?急等,拜托!拜托!

网友A:
不适用IC做的。应该是用信号调理器做。按照你的这个要求,还需要给信号调理器供电才可以。

网友B:
可以先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再电压转换成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适用IC做的。应该是用信号调理器做。按照你的这个要求,还需要给信号调理器供电才可以。 ...

能否具体一些?拜谢!

网友A:
市面上有 信号调理器。可以支持 电压信号转 4-20mA输出。

自己做对于你们而言太复杂。不建议。

网友C:
先把0-150mA电流通过电阻或者放大器是输出为0-1.6V.在利用加法器加0.4V使电压输出0.4-2V在电压转换电流使输出转成4-20mA,比例参数感觉自己觉得合适的调节可以

网友D:
先转化成电压,再转化为电流。

网友E:
嗯就是所谓的先AD,再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