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源蜂鸣器驱动电路

楼主(2014-06-24):
我用无源蜂鸣器,是用单片机驱动的,想问问用压电式的还是用电磁式的声音大?用什么驱动电路好?

网友A:
用单片机肯定是电磁式的比较好,省去了升压电路。

网友B:
电磁式声音大,用晶体管驱动即可,大功率的蜂鸣器则用音频功放驱动。

网友C(2014-07-27):
这个是高带宽的完美版电路这个是简单版的驱动电路

网友C: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高带宽的完美版电路这个是简单版的驱动电路

第二个驱动电路不适合压电蜂鸣器。

第一个驱动电路中为什么要加C2?

网友C:
加C2是为了隔离直流,只通过需要的交流成分,保护了喇叭

网友E:
这能从根本上保护好喇叭   但这个为什么要弄一些其他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C2是为了隔离直流,只通过需要的交流成分,保护了喇叭

    如果是电磁式的,RC用那那么大的阻值,蜂鸣器声音有多大我表示怀疑。我所知道的电磁式有源蜂鸣器电流时约20~30mA等级,即便无源电磁蜂鸣器效率高,再什么样也得几mA吧?RC阻值为1k就有几V的电压损失,对电源电压是5V的使用场合效率很低;用C2应该对脉冲频率信号有损失电压吧?
    要是用压电式蜂鸣器C2就直接多余了。
    这就是“完美版电路”?

网友F:
单片机驱动:
无源电磁,I/O输出方波进行驱动;
可以用作简单的声音提示;
无源电磁的声音比较悦耳,能发出不同的音调;

网友C(2014-11-13):
单片机驱动:
无源电磁,I/O输出方波进行驱动,输出的方波频率不同,从而声音不同,如果只是驱动蜂鸣器,用第二个电路即可。

第一个电路主要是线性好,一般用在小的模拟信号的放大,C2如果去掉的话,直流成分会流过发音器件,增加损耗和降低电路的线性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电磁式的,RC用那那么大的阻值,蜂鸣器声音有多大我表示怀疑。我所知道的电磁式有源蜂鸣器电流 ...

单片机驱动:
无源电磁,I/O输出方波进行驱动,输出的方波频率不同,从而声音不同,如果只是驱动蜂鸣器,用第二个电路即可。

第一个电路主要是线性好,一般用在小的模拟信号的放大,C2如果去掉的话,直流成分会流过发音器件,增加损耗和降低电路的线性化

网友G:
我设计的产品也是用无源的,还能做和弦音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驱动:
无源电磁,I/O输出方波进行驱动,输出的方波频率不同,从而声音不同,如果只是驱动蜂鸣器 ...

不太理解,第二个电路你确定能搞定无源电磁式蜂鸣器?无源蜂鸣器是内部没有振荡的。
如果只有一个控制信号,我觉得第二个电路只适合用在有源电磁式蜂鸣器电路中。

网友G:
我这个电路能做和弦音

网友I(2016-06-16):
引用 网友G:
我这个电路能做和弦音

你这个电路蜂鸣器能发音吗?或者发音很小吧,你说能做和炫音,应该是无源的,肯定要用方波驱动!电解电容220uf那么大,直接把都吸收了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