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时间间隔控制

楼主(2014-06-24):
(无正文)

网友A:
用单片机,程序做起来会比较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单片机,程序做起来会比较好做。

不会单片机:(暂时还没学

网友A:
呵呵,这就是单片机的价值,这种很灵活的要求,没有单片机或者CPLD之类的话,用通用数字器件很难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就是单片机的价值,这种很灵活的要求,没有单片机或者CPLD之类的话,用通用数字器件很难做的。 ...

这必须好好学单片机啊,所以这样的要求用数字电路是无法实现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必须好好学单片机啊,所以这样的要求用数字电路是无法实现么?

能实现,但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实现,但不方便。

能实现就好,能请教一下怎么实现么?

网友C:
唉,钻牛角尖。
既然很麻烦,谁会帮你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钻牛角尖。
既然很麻烦,谁会帮你设计?

诶。。。我也不想转牛角啊。但是这是老师布置的题的一部分,要是实现不了,挂不挂就很悬了。。。所以才想钻一钻
现在我的multisim里满满的都是器件,真是要忧愁死了

网友D(点评):
减是不是倒计数?

楼主:
9到8,8到7也是倒计时,要做一个成9到0 的倒计时,然后每次减数之间时间间隔不一样。整个电路应该是一个变模倒计时的效果。诶。。而且还是自变摸

网友C:
用计数器也应该很简单,只要事先知道每个数字的时间。
比如:9-8是10000个脉冲,8-7是20000个脉冲。思路有了,就简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9到8,8到7也是倒计时,要做一个成9到0 的倒计时,然后每次减数之间时间间隔不一样。整个电路应该是一个变模 ...

减法器内的触发器之间加对应的移位寄存器(例如5位/4位/3位······),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计数器也应该很简单,只要事先知道每个数字的时间。
比如:9-8是10000个脉冲,8-7是20000个脉冲。思路有 ...

如果知道了9-8之间是10000个脉冲,8-7是20000个脉冲要如何控制在这个特定的脉冲记一次数呢?用什么器件可以实现?
我有想过用数据选择器来选择特定的时刻,然后输入到另一计数器中计数。但是要用近10多个个芯片,操作界面满满的都是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法器内的触发器之间加对应的移位寄存器(例如5位/4位/3位······),是否可行? ...

意思是重新用触发器和移位寄存器制作一个减法器?

网友C:
以前上学时,用与非门、锁存器设计逻辑电路,确实需要很多芯片的。
这本来就是作业,你自己想办法实现就可以了,管它多少个芯片。
要说芯片少,FPGA或者MCU。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上学时,用与非门、锁存器设计逻辑电路,确实需要很多芯片的。
这本来就是作业,你自己想办法实现就可 ...

好的,我试试能不能把他们都装下,谢谢啦!
如果有什么简单一点的方法,希望能再多多交流一下哈

网友C:
我又不是学生,怎么会有这个逻辑电路交流的必要?
学生么,学习知识,锻炼大脑。
我们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我们只会用最简单最省钱的方式设计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又不是学生,怎么会有这个逻辑电路交流的必要?
学生么,学习知识,锻炼大脑。
我们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 ...

不好意思,是我措辞不当,我本意是希望能多多请教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知道了9-8之间是10000个脉冲,8-7是20000个脉冲要如何控制在这个特定的脉冲记一次数呢?用什么器件可 ...

可预置数的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预置数的计数器。

恩,有过这个思路,每计一轮数后就再预置数一次。通过计数器,例如74LVC161来给倒计数器LS192实施预置,在预置的同时,161保持不变,待192倒计数到0后,使161再倒计数一位然后保持不变然后再给192置数,192再倒计数至0。。。这样循环下去。意味着161输出每改变一次(可以看做其Q0端每翻转一次)就使192的置数端产生瞬间的低电平后恢复成高电平,想到这里思路就断了,不知道怎样才能实现瞬间产生低电平后复位这个效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有过这个思路,每计一轮数后就再预置数一次。通过计数器,例如74LVC161来给倒计数器LS192实施预置, ...

考虑单稳态触发器。

网友F:
用一个合适的多位加/减法计数器,然后译码、锁存、编码得到输出

网友D:
用一个N移位寄存器和若干JK触发器组成电路实现。

网友D:
附件的移位寄存器就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附件的移位寄存器就更简单。

太感谢了!

不必客气。 如果做连+运算,则从Q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