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晶振振幅问题

楼主(2014-06-24):
(无正文)

网友A:
修改它干什么?由晶体产生的时钟正常就不必管它。

楼主:
因为这个时钟经SN74AHC1GU04DCK再送给ICS307M做输入时钟,307送出来的时钟会抖动;但是幅值4V的那个就是正常的

网友B:
并个1M 电阻试试

楼主:
1M电阻本来就有

网友C:
把图发上了看看!

楼主:
将1M并联电阻改为10K,幅值有下降到4.3V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1M并联电阻改为10K,幅值有下降到4.3V左右

那就用10k,看看还抖不抖。

楼主:
看起来好像正常了

网友D:
这个跟工作电压和震荡电路有关的。同一个晶体,放在某5V MCU上Vp-p可能是3V,但是放在某个RF收发IC上,可能只有0.6V。。。。

网友E:
振幅过强的话晶振寿命会缩短。

楼主:
幅值下来了,但是307出来的时钟仔细测了下还是会抖动,请问时钟抖动有什么方法改善吗;只能在时钟上面加上拉或者下拉.....

网友F:
引用 楼主:
幅值下来了,但是307出来的时钟仔细测了下还是会抖动,请问时钟抖动有什么方法改善吗;只能在时钟上面加上 ...

晶振本身的使用有没有问题?
两个脚上有没有对地接电容?如果有的话建议微调下,使得环路电容等于晶体的负载电容,如果不匹配会影响其稳定性。

网友G:
时钟抖动可能是其他原因  不在晶振本身及附加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