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P706ten芯片该怎么用,郁闷

楼主:
这是我的SP706ten的电路,NRST接单片机复位引脚,一个IO设置为输出连接到WDI引脚,
在程序里不断翻转WDI引脚电平反之SP706输出复位脉冲,如果一分钟后停止翻转WDI引脚电平,单片机就会复位,但是复位后发现WDO一直是低电平,这样单片机的复位脚也就是低电平,单片机无法启动了,
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A(2014-06-24):
断开NRST引脚,仿真调试下看看,WDO输出是否正确;
逐步排查原因;

仔细分析下WDI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NRST引脚,仿真调试下看看,WDO输出是否正确;
逐步排查原因;

额……,最终确定,电路有问题,已经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