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msis-rtos rtx 4.74的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4-06-24):
今天发现cmsis-rtos rtx 4.74的osTimer不能在中断中操作,中断中执行osTimerStart或osTimerStop得到的都是osErrorISR
手册给出的错误是 osErrorISR: osTimerStart cannot be called from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这样的话像串口接收超时处理这样的需要在中断中启动、关闭Timer的就没法用osTimer了啊,这个要如何解决?换RTOS么。。

网友A:
问下楼主这是什么RTOS,想学习下

楼主:
KEIL 5.1自带的,在MDK RTX的基础上又封装的。

楼主:
感谢楼上,查看RTX的手册发现isr_开头的只有事件、邮箱、信号量的相关内容,没发现有Timer操作的相关内容啊。

网友B:
严格遵照手册的规范使用, 这是必须的.

不过从编译的错误信息, 应该是编译的 ERROR 指令实现了.
像串口接收超时处理就要换个思路来实现了, 比如建立一个串口接受任务.

楼主:
FreeRTOS、RT-THRAD都是可以的,不知道RTX为啥会有这个问题。不过我还是很喜欢RTX的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