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掩码和中断使能

楼主(2014-06-24):
(无正文)

网友A:
百度百科的解释:
中断掩码是指在汇编语言中进行中断前,需要对相应的中断状态字进行授权允许或屏蔽相关中断的操作。即读OCW1进行命令字的写入。OCW1要写入奇入口地址,顺序为M7~M0,若Mi=1:屏蔽由IRi引入的中断请求;若Mi=0:允许IRi端中断的引入。

网友B:
中断掩码寄存器是读出你使能了哪些中断,只能读。
中断使能寄存器才是开关,你设置它,中断掩码寄存器里相应变化。
不使用掩码也可以的吧。当中断来到后,读取状态寄存器,相应位为1标示此中断,如果将状态寄存器与掩码与运算,这意思你只希望知道状态寄存器里你开启了中断的那些状态位信息,如果不与,而是直接与某一个状态位与,效果是你只希望知道某一个状态位如何?

网友C:
翻译可能有歧义,不同厂家的描述也可能有差异,如果“掩码”的英文是MASK,有可能是指“屏蔽”的意思,就是禁止那些中断源申请中断,例如ARM7,外设通过同一根线向内核提起中断请求,开关中断使能麻烦,就可以用MASK方式禁止某个中断。

楼主:
嗷,第一次发帖,全是大佬来解答的,好**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