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F2K16S2

楼主(2014-06-24):
最近开发的一款新产品,使用的是STC15F2K16S2,LQFP32封装的,使用是芯片内部的晶振和芯片自带的复位电路,现在就出现了部分产品上电后不启动,要反复多次上电才启动的现象,请问这是为什么?
感觉STC的产品越出越不像话,早期的STC89,90系列的超级稳定,STC12系列就差些,到了STC15的,直接出了这个问题,不知道各位网友有没有遇到!

网友A:
我感觉是相反的哦,STC15系列的内部复位已经比以前的版本可靠得多,我用数控电源慢慢的调,0.1V步进,比如下载时设定复位电压为4.32V,我就慢慢的调到4.2V,复位,然后慢慢调到4.4V,工作,基本没有失败的。实际开发产品时,会自动测试这个动作1万次,看成功和失败的次数,基本没有失败的。而以前12系列的,除非使用第二复位,否则成功率低。。。。

网友B:
很有可能是复位的电路有问题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相反的哦,STC15系列的内部复位已经比以前的版本可靠得多,我用数控电源慢慢的调,0.1V步进,比如 ...

现在是这样的,我下载时的复位电压选择的是3.82V,开关电源实际的工作电压在4.6V--5.2V(用示波器测试纹波的结果),单片机VCC引脚并列了一个100nF/0603的电容,10uF/0805的贴片电容,100uF/A3528的钽电容,距离VCC很近,电压应该是很稳定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不一定是复位引起的。
如果按照coody您说的,我现在倒怀疑买的芯片是否是真货。真是头疼

网友C:
有可能是您板子问题,电源这块做得不好,设置,试下,不行的话您在联系我

网友D:
是你自己不会用,不要怪ST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您板子问题,电源这块做得不好,设置,试下,不行的话您在联系我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回答,我的这个板子,电源是外电源DC5V,所以板上没有任何的电源处理模块,去耦电容用的是100nF/0603,10uF/0805,靠近VCC引脚约100mil,另外,板上还有个100uF/B3528型的钽电容,如果说有缺陷,那就是电源引入的时候,我没加磁珠或者0R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C15的芯片 内部复位要可靠的多哦

如果您只是根据对方的宣传材料上说的,我觉得不对,谁都不会把自己的产品的缺点宣传出来,对吧?
现在我只疑惑两点,一是我买的到底是不是正品,因为不是从原厂买的,可是经销商也出示了他们从原厂购买的合同。
二是STC15新系列到底有没有问题。
从大学开始接触单片机,只要是51系列的,我就一直用STC,也算是铁杆粉丝,但是这次出的问题,让我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你自己不会用,不要怪STC

一个小小的51单片机,不至于,STC系列我用的多了,出问题的,第一次

楼主:
多谢各位同仁的热心回答,为了让大家有的放矢,我把部分原理图图片上传,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个小小的51单片机,不至于,STC系列我用的多了,出问题的,第一次

多数是你的问题,再检查一下。
我见过太多的因自己初级设计问题而怪器件不好的,太多了。。。:L:Q

网友G:
啥也不懂,纯粹来围观一下,挣点积分:lol

网友H:
要那么多处接地吗?都去掉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数是你的问题,再检查一下。
我见过太多的因自己初级设计问题而怪器件不好的,太多了。。。 ...

嗯,也不排除是我的设计问题,诚实地说,这次的设计太简单了,我也的确没上心,麻烦您看一下我的原理图,有不妥当的地方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E:
STC15的芯片 内部复位要可靠的多哦

STC的RC规格书上写的太夸张了,100个有1个能做到规格书上的标准算是中头彩.

网友I:
建议使用MA82G5B24/32:  FLASH空间有16,24及32KB

特性

   高速 1-T 结构 80C51 内核
   MA82G5B16 16K字节flash 程序存储器空间
      ISP 空间可以选择为1KB/1.5KB~4KB
      灵活的 IAP 大小空间由软件设置
      密码保护程序区访问
      Flash 写/擦 次数:10,000次
      Flash 数据保留时间:100年在25℃环境下
      MA82G5B16出厂默认空间设置
               ● AP Flash程序空间默认设置(13.5KB, 0000h~35FFh)
               ● IAP Flash数据空间默认设置(1KB, 3600h~39FFh)
               ● ISP Flash引导码空间默认设置(1.5KB, 3A00h~3FFFh), ISP引导码
   数据存储器XRAM
      内部256字节数据存储器
      768字节扩展数据存储器(XRAM)
   两个数据指针
   中断控制
      16中断源,4个优先级
      四个带抗干扰滤波器的外部中断, nINT0,nINT1, nINT2 和 nINT3
      所有的外部中断支持高/低电平或上升/下降沿触发
   三个16-位 定时/计数, 定时器0,定时器1和定时器2
      T0CKO在P34, T1CKO在P35和T2CKO在P10
      T0/T1/T2可以选择X12模式
      S1BRG通过定时器1级联到一个16/24位的定时/计数器
   有8个比较/俘获单元的可编程16位定时/计数阵列(PCA)
      可编程的16位基准计数器
      来自片内时钟倍频器(CKM)的时钟源高达100MHz
      俘获模式,16位软件时钟模式和高速输出模式
      8/10/12/16-位具有相移功能的脉宽调制(PWM)模式,高达8通道的脉宽调制(PWM)
      脉宽调制(PWM)模块具有空载时间控制和中心对齐选项
   键盘中断
   10-位ADC
      可编程的转换率高达200千次采样每秒(ksps)
      最多可到8通道单一输入
   增强型UART (S0)
      帧误差侦测
      自动地址识别
      速度增强机制(X2/X4 模式)
      SPI主机工作在模式4
   第二个UART (S1)
      专用的波特率产生器分享到S0或设置为8位定时器
      SPI主机工作在模式4
   一个主/从SPI串口接口(SPI)
      最大SPI时钟频率高达12MHz
      高达3个SPI主机包括S0和S1工作在模式4
   三个两线串口接口:TWSI, TWI1和SID(TWI2)
      2个主机/从机硬件引擎:TWSI和TWI1
      3个装置地址识别在TWSI/TWI1从机模式下
      两线串口接口开始/停止(Start/Stop)侦测(SID)支持3rd TWI 从机接口
   片上调试接口 (OCD)
   可编程看门狗定时器,时钟来源于ILRCO
      通过CPU或上电复位一次性使能
      看门狗(WDT)溢出会中断或复位CPU
      掉电模式(watch模式)支持看门狗(WDT)功能
   实时时钟模块
      0.5S ~ 64S可编程中断周期
      21-位长系统定时器
   报警器功能
   在32-脚封装中最大29 个通用输入输出口(GPIO)
      P3可以设置成准双向口模式,推挽输出模式,开漏集输出模式和仅输入模式
      P1, P2, P4 and P6可以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开漏集输出模式
      P6.0, P6.1和P4.7公用XTAL2, XTAL1和RST
   多种功耗控制模式:掉电模式, 空闲模式,慢频模式,副频模式,RTC 模式,watch 模式和 monitor 模式
      所有的中断能唤醒空闲(IDLE)模式
      11中源能唤醒掉电模式
      慢频模式和副频模式支持低速MCU运转
      RTC模式在掉电模式下支持实时时钟(RTC)复位CPU
      Watch 模式在掉电模式下支持看门狗(WDT)复位CPU
      Monitor 模式在掉电模式下支持BOD1 复位 CPU
   两个低电压检测

BOD0:检测1.7V
      BOD1:选择检测电压为4.2V/3.7V/2.4V/2.0V
      中断 CPU或复位 CPU
      在掉电模式下唤醒CPU
   工作电压范围:1.8V – 5.5V
      flash 写操作(ISP/IAP/ICP)的最低电压为1.7V
   工作频率范围:25MHz(最高)
      外部晶振模式,0 – 12MHz在1.8V – 5.5V和0 – 25MHz在2.7V – 5.5V
      CPU工作频率可达12MHz在1.8V – 5.5V和25MHz在2.2V – 5.5V
   时针源
      内部12MHz/11.059MHz振荡器 (IHRCO) : 工厂条件下测误差 1%,典型值
      外部晶振模式,支持32.768KHz振荡和时钟丢失检测(MCD)
      内部低功耗32KHz RC振荡器(ILRCO)
      外部时针输入(ECKI) 在 P6.0/XTAL2
      内部振荡输出在P6.0/XTAL2
      内建时钟倍频器(CKM)用来提供高速时钟源
   工作温度
      工业级(-40°C到+85°C)*
   16-字节唯一的ID代码
   封装类型
      LQFP32 (7mm x 7mm): MA82G5B16AD32

网友J:
STC15还行,我一直用,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K:
这个芯片还会有人造假?

网友L(2015-03-24):
我用的时候都外接阻容电路,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