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74hc595资料中的这3个参数有什么区别?Iik,Iok,Io

楼主(2014-06-24):
74hc595资料中的这3个参数有什么区别
直流驱动led应该是20mA还是35mA?

IIK DC Input Diode Current ± 20mA
IOK DC Output Diode Current ± 20mA
IO DC Output Current Per Output PinQA-QH ± 35mA

网友A:
IIK DC Input Diode Current ± 20mA 这个是把输入电压给到超出电源电压,比如电源电压是5.0V,你把输入电压加到5.5V,内部有个二极管可能会导通,这个就是它的导通电流。
IOK DC Output Diode Current ± 20mA 这个跟上面差不多,只不过是在输出端给出超出电源的电压。。。。。。
IO DC Output Current Per Output PinQA-QH ± 35mA 这个才是关于它的输出能力的。。。。不过还要受限于那个ICC,I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K DC Input Diode Current ± 20mA 这个是把输入电压给到超出电源电压,比如电源电压是5.0V,你把输入电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