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请教电容在此处的作用

楼主(2014-06-24):
电路如图所示,请教一下,电容在此处的作用,三极管是如何导通的?

网友A:
没有回路,此路不通。

网友B:
上电时通一下

网友C:
利用了电容二端电压不能突变原理

网友D:
电容通电过程会工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时通一下

能不能解释一下,上电的时候的电流通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通电过程会工作一下!!

能不能详细解释下原理。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解释一下,上电的时候的电流通路。谢谢。

上电的瞬间,电容2端的电压不能突变;

网友E:
上电瞬间,电容2端电压不能突变,后面的三极管就导通了;
等电容充满电后,三极管截止;

网友F:
此电路不通。你2边都是110V。都是没有参考的。相当于全是0V。如何通。你的地呢?

网友G:
这个电路不完整

网友H:
地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