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哪位高手能帮忙看一下,电源坏了。

楼主(2014-06-24):
突然不能用了,现在电压一直不稳定,也没有电流了,不知是哪里坏了?

网友A:
先检查面板那4个电位器。

网友B:
先找把刷子 清理下灰,
看看板子上 哪个地方,哪个器件 有明显的烧焦 顺便闻闻味道 很容易找到问题的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后面散热片上的大功率管子坏了

网友D:
旋动旋钮、听听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哈哈

网友E(2014-07-25):
太脏了 导致 洗洗白就好了

网友F:
电位器 如没坏应该是运放I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