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的类创建和调用求助

楼主(2014-06-24):
C#, TI, ST, IO, NEC
本人菜鸟,刚学C#。
C#中如何创建类并调用,以数据库的链接为例,谢谢。

PS:数据库连接代码如下:
/// <summary>
///OleDbConnDb类,适用于Accsee数据库操作
/// </summary>
public class OleDbConnDb
{
    OleDbConnection objConnection = null;  //连接数据库的对象

    /// <summary>
    /// 构造函数,连接数据库,数据库连接字符在web.Config文件的AppSettings下的conStr
    /// </summary>
    public OleDbConnDb()
    {
        if (objConnection == null)//判断连接是否为空
        {
            string strConnection = "provider = microsoft.jet.oledb.4.0;data source= note.mdb";//如何制定数据库的地址?
            //string conString = "provider=sqloledb.1;data source=.;initial catalog=capucivar;user id=sa;pwd=";//连接数据库的字符串
            //string conString = System.Configuration.ConfigurationManager.AppSettings["conStr"];//连接数据库的字符串
            //conn = new OleDbConnection(conString);
            objConnection = new OleDbConnection(strConnection);
            if (objConnection.State == ConnectionState.Closed)
            {
                objConnection.Open();//打开数据库连接
            }
        }
    }
}
请问这段应该如何调用和放置?

楼主:
//装载数据
        private void button7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linkdb();
            string strConnection = "provider = microsoft.jet.oledb.4.0;data source=note.mdb";//如何制定数据库的地址?
            OleDbConnection objConnection = new OleDbConnection(strConnection);
            objConnection.Open();

            string sql = "select * from noteuser";
            OleDbDataAdapter myda = new OleDbDataAdapter(sql, objConnection);
            DataSet myds = new DataSet();//新建数据集
             myda.Fill(myds, "noteuser");//装载数据
            dataGridView1.DataSource = myds.Tables["noteuser"];

        }
这是刷新dataGridView1的程序,我想把其中的链接数据库替换成类的引用,该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