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单电源与双电源的运放区别在哪?

楼主(2014-06-24):
最近在设计有源低通滤波器,看了ADI官网的低通滤波方案后,发现所用的运放都是双电源供电,请问各位大神?有源低通滤波器用单电源行吗?用双电源有什么好处?我做的是二阶有源低通,截止频率50Hz,系统有一路DC24V线性电源,需要滤波的信号1-10V,单增益不需要放大。

网友A:
单电源由于要特别处理,因此性能会有妥协。

网友B:
肯定是可以的,因为本人曾经就这么做过。

网友C:
和使用的OP有关系吧,有些OP摆动不到信号需要的处理范围。算下OP的有效输入和摆动范围,然后看下信号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信号动态范围,没超标应该就差不多,毕竟OP本身不认识你给的电是双电源还是单电源。

共模电压引入,信号的基点与运放的基点不一样,除非是单极性运放,设计时克服了共模电压的问题。

网友D:
没多大区别,只要把输入信放在电源的中间就行。

网友E:
很明显,单电源没法输出负的电压

网友F:
单电源供电波形可能会丢失正半波或负半波。

网友G:
只输出交流的话,串个电容,还是可以输出负压的,例如: OTL放大器

网友H:
12V GND -12V 和 5V 2.5V基准 GND 没有区别的。楼主你这样看待问题就行。

楼主的电源是GND 24V/DC,需要处理的是1~10V信号,运放不是轨轨运放的话,我估计单电源不太好使。

网友:
学习了,对运放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