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IIC存入float型数据求教

楼主(2014-06-24):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A:
存4个字节就可以了

用强制指针转换

float f;

1: ((char*)&f)[0]
2: ((char*)&f)[1]
3...
4...
按顺序还原即可

网友B:
假设float数据是用24位表示的,则可定义一个联合:

union
{
    float f24_var;
    uint24_t u24_var;
} Data;
运算时,用 Data.f24_var;存EEPROM时,用 Data.u24_var。

网友C:
union f_to_char
{
    float f_var;
    uchar uc_var[4];
} ;

用浮点数运算,把字符型保存到EEPROM

网友D:
楼上的方法可行,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根据你的精度,乘以一个100或1000,转换成整形然后存储,读取的时候再还原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union f_to_char
{
    float f_var;

可以在详细一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在详细一点吗?

union f_to_char
{
        float f_val;
        uchar char_val[4];
};

union f_to_char fchar1;

fchar1.f_val = 220.25;

save_eep(fchar1.char_val[0]);
save_eep(fchar1.char_val[1]);
save_eep(fchar1.char_val[2]);
save_eep(fchar1.char_val[3]);

网友E:
引用 网友C:
union f_to_char
{
        float f_val;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