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有关电源干扰的问题,求教,请大侠帮忙分析。

楼主(2014-06-24):
小弟昨天在做了一个CCD的转接板,但是接上液晶了会有干扰,具体是那种斜杠那种干扰,请问这是电源的问题么?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上个图?液晶干扰具体哪个地方?

楼主:
收到的干扰是这样的,只有在调电机的时候会出现干扰,平时是不会干扰的 @youluo235

网友A:
你这电机上的纹波耦合过来了。导致控制液晶的脚有干扰所以这样了估计。你把电机附近的电路都加几个电容滤波。或者把电机拿远一点。

网友B:
电源加磁珠?

网友C:
电路加滤波,给液晶加刷屏程序。

网友D:
建议分开供电试试

支持!…最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