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距离线的干扰,反射,串扰问题

楼主(2014-06-24):
各位大侠,
    MCUA产生高低电平信号经过50CM长的距离接到MCUB的输入作为中断信号。两个MCU是共GND的,都是3.3V电平。50CM长的传输线在一块4层的PCB上,PCB有一层是专门的GND层。PCB上还有其他信号,电源等等。
   成本考虑不准备做阻抗匹配。懂点阻抗匹配基本知识,只是没实际操作过。
   MCUA产生信号后经过245加强驱动,在MCUB接收时又由245作为接收端接收。
   对这么长距离的信号传输比较担心反射,也担心其他的信号线串扰,怕引发MCUB的误中断触发。
  请高手们提提建议,如何稳定可靠地传输这个50CM长的中断信号?
  BTW:这个传输线粗点好还是细点好呢?粗点传输电流大,电感效应小,但似乎容易感受外界干扰。细点不易感受外界干扰。。。。
  多谢啊!

网友A:
应该不是个问题。

数字电路的输出,都是有内阻的。

电流越大,这个内阻也越大。

所以,没有问题。

几乎不用串联电阻。

然而这是均匀传输线,至少教科书,是从不谈论的。

因此只能认为,所谓的阻抗匹配,其实在电路中,串在何处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个问题。

数字电路的输出,都是有内阻的。

多谢回帖,
数字电路的输出,都是有内阻的。所以没有问题?----- 数字电路输出有内阻,但能不能和经过路径的PCB阻抗匹配是个问题?
然而这是均匀传输线,至少教科书,是从不谈论的。-----传输线貌似看上去是均匀的,但中间有绕弯,且没有做阻抗匹配生产,因此非均匀传输线,至于非均匀到什么层度,这个我不大明白。

  以上为我结合大侠的指点的个人看法。
  感谢啊!

网友B(点评):
这是“太湿”。没看出来?

楼主(点评):
兄弟坚持不懈,是榜样。这个时候在21IC的都是技术狂

网友C:
不用太想的太复杂,在发射端串联一个50欧姆的小电阻,然后在接收端加个电容,就可以了~既做了滤波,又做了简单的阻抗匹配,还降低了信号上升下降沿的时间,使之不容易产生反射。

楼主(点评):
不知道最佳的方式是什么。。。

网友D:
速率不是很高的话,建议在245输出端附近串接33或51的消反射电阻,245的驱动很强。
MCUB的接收端一般可以不用处理,如果空间不是问题的话,可以考虑在其输入端对地并一个电阻(取值可以根据测试波形情况做调整)。

网友E:
你确定是50cm吗?50cm一点都不远,而且还很近,IO直接连接都可以了。

网友F(点评):
中断频率一般不会很高,直接连没问题。最多245用5V供电。245输出不用串电阻。接收245输入并联小于1k电阻到地
受到警告 8

网友A:
maychang是干什么的?

说本人是大师。

她怎么知道本人是大师?

虽然本大师并非看中大师称号。

但既然maychang十分肯定本人是大师。

那么本大师也可以笑纳。

谢谢啊!

老妹子失态!

楼主(点评):
我在发帖提问,要搞其他问题可另起帖和你的冤家们搞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太想的太复杂,在发射端串联一个50欧姆的小电阻,然后在接收端加个电容,就可以了~既做了滤波,又做了 ...

多谢,也这么想过,只是有些降低了通信速率,效果貌似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率不是很高的话,建议在245输出端附近串接33或51的消反射电阻,245的驱动很强。
MCUB的接收端一般可以不 ...

多谢,
  应该大致的思路是如此,抵消反射。普通的4层PCB,20MIL款的线,1.6寸厚,阻抗好像是百来欧,以前算过,忘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也这么想过,只是有些降低了通信速率,效果貌似还可以。。。。

可以这样,设计的时候保留电容的位置。然后调试的时候先不安装电容,只串接电阻看看效果;如果测试没问题的话就不焊电容。这样就不会影响通信速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也这么想过,只是有些降低了通信速率,效果貌似还可以。。。。

可以这样做,画板子的时候画上电容的焊盘,调试的时候先不焊电容,只焊50欧电阻。如果测试通过的话就不焊电容了,这样就不会降低通讯速率了。以经验来说,50cm的线问题不大的,焊个电阻足够了。

楼主(点评):
多谢啊。PCB先这么画,看看效果。

网友G:
只要频率不是特别高的话,50cm一点都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