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请教如何避免电源造成的视屏信号干扰?

楼主(2014-06-24):
今天用NJM2267做了一个视屏分路,然后整个系统还有电机,每次电机转动的时候屏幕都会出现斜杠,他们说是电源干扰,其偶像请问这种干扰应该如何解决呢?我在液晶屏的VCC和GND都加了电感隔离,但是还是会有干扰。CCD的电源和GND也用电感隔离了的,还是存在干扰,请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您好!根据您的描述,建议措施如下:
1、确认干扰的来源:
   若您怀疑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可以将开关电源换成蓄电池,再观察是否存在不良,即可确认原因是不是开关电源。
   若不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建议您确认其他部分是否存在干扰问题。
2、确认干扰源后,针对性采取对策:
   例如,最终确认是开关电源的干扰导致,需要确认是空间辐射还是线路传导骚扰。(可通过屏蔽开关电源的方式进行确认)
   如果是开关电源的空间辐射问题,增加任何的外围电路,效果都是不显著的,需要从根源上改为辐射性能好的产品。
   如果是开关电源的传导骚扰问题,可以像您说的增加外围电路,推荐金升阳的EMI外围电路,或自行设计。
   干扰大都伴随着噪声,Y电容可以很好的滤除掉共模噪声,建议EMI电路设计的时候,可以引入一个470pF的Y电容。
3、如果您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欢迎致电我司,共同协商解决进步。

网友B:
这还用这么复杂的分析吗?
肯定是电机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根据您的描述,建议措施如下:
1、确认干扰的来源:
   若您怀疑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可以将开关电源换 ...

系统是采用电池供电的,基本可以排除电源的干扰问题,然后就是在调步进电机的时候才会产生干扰的。应该就是电机运动产生的干扰,我在电机的线外面加了屏蔽线,但是干扰还是存在,屏蔽线接了地的,然后又接着将视屏的信号线换成了屏蔽线,结果还是有干扰,而且干扰程度没有减弱。

网友C:
传导干扰,电机线路添加磁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您好!根据您的描述,建议措施如下:
1、确认干扰的来源:
   若您怀疑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可以将开关电源换 ...

您好,我们也是选择了金升阳的dcdc电源模块,分别用VRA1203和VRB1212提供3.3和12v的电压,电源模块是按照推荐电路来接的,因为我们的系统是要实现微弱信号的测量,但是当电源模块接入电路以后,发现测量信号不稳定,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们也是选择了金升阳的dcdc电源模块,分别用VRA1203和VRB1212提供3.3和12v的电压,电源模块是按照 ...

微弱信号电路对纹波噪声要求比较高,开关电源都会存在一定的高频噪声而造成小信号收到干扰影响,需要对电源输出端纹波噪声进行抑制,例如采用π型滤波电路、低纹波噪声的LDO进行抑制。

网友E:
这个不应该加磁珠

网友F(2014-08-18):
或者屏蔽罩

网友G:
加屏蔽层

网友G:
可以有效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