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与ULN2003相连驱动5V继电器

楼主(2014-06-24):
AT89s52的P1.2引脚经过1k的上拉电阻与uln2003输入端相连时,P1.2输出的高电平只有0.19V。有时候万用表在接触uln2003输入端时,电压会变成1.79V,继电器会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教啊

网友A:
传统的51,I/O口高电平驱动很弱带不动2003,换有推挽功能的51吧,比如STC,,

网友B:
有1K的上拉肯定能驱动得了uln2003
要么软件有问题,要么你的电路没接对

网友C:
贴出原理图吧,猜是猜不到的...

网友D:
目测是电路接触不良或部分线路有短路,拉低了IO口的电平,最好还是上图分析

楼主:
把单片机与2003断开,p1.2的高低电平分别是5V、0V无误,接上以后就成0.19V、0V了

这泥马叫上拉?那你给我画个下拉出来。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下,开始p1.2连续输出5v、0v、5v、0v....继电器都会跟着反应。输出5v时,2003输入端用万用表测是1.9V。但是后来就又不行了。咋回事。在输出高电平,继电器工作有效时,我有时用万用表测2003输入端,电压就又从1.9V跳回到0.19V了。不知道万用表这么一碰有什么影响。

楼主:
图是对的,听了5l的意见,重新检查焊接了一遍电路,终于可以用了。之前用的8550放大驱动,不太成功,就换了2003来驱动。弄8550的时候电路板可能有点焊坏了吧,就重新直接从单片机的引脚连了个2k的电阻连到2003的输入端。现在可以正常工作了。感谢各位大大的关注与帮忙啊!

网友E:
1K的上拉电阻应该是可以驱动2003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单片机与2003断开,p1.2的高低电平分别是5V、0V无误,接上以后就成0.19V、0V了 ...

1K电阻这样接能叫上拉吗?

网友F:
原理图可以这么做吗?跪求1K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K电阻这样接能叫上拉吗?

那怎么做啊,求教

网友G:
楼主先去百度下,上拉,下拉,串接,这三种接线方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是对的,听了5l的意见,重新检查焊接了一遍电路,终于可以用了。之前用的8550放大驱动,不太成功,就换了 ...

不细心惹的祸...

网友H:
引用 楼主:
把单片机与2003断开,p1.2的高低电平分别是5V、0V无误,接上以后就成0.19V、0V了 ...

你那是串联,这样才是上拉,这个芯片内部有一个10K左右的上拉电阻,不够驱动ULN2003.
加这个上接电阻就是为了提高驱动能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做啊,求教

电阻一端接5V一端接IO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K电阻这样接能叫上拉吗?

确实,

差点被LZ混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那是串联,这样才是上拉,这个芯片内部有一个10K左右的上拉电阻,不够驱动ULN2003.
加这个上接电阻就 ...

多谢啊,真的完全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一端接5V一端接IO

多谢

网友I:
如果继电器带大负载,单片机和uln2003间加只光耦,电路会更保险。

网友J(2016-12-19):
引用 网友F:
原理图可以这么做吗?跪求1K的作用

提供驱动电流

网友K:
看了这么久,才明白楼主的上拉意思

网友L(2018-11-14):
引用 楼主:
把单片机与2003断开,p1.2的高低电平分别是5V、0V无误,接上以后就成0.19V、0V了 ...

把继电器换成LED,LED要加限流电阻不?VCC都用5V可以吧

网友M:
都两年了,早黄了吧。。。

网友N:
51单片机上拉怎么也得100k吧

网友O(2019-06-25):
把你调好的电路图上传个呗,我现在用3.3VTTL电平驱动2003一直驱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