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legro PCB中封装焊盘替换操作详解

楼主(2014-06-24):
Allegro PCB中有些功能在某种情况下使用会产生神奇的效果,但有部分人不会或不熟悉在特定情况下使用某些功能来解决问题。如焊盘替换,有些特殊器件(如下图)封装按照datasheet给出的参考制作,贴片后可能会造成焊接不良。
AR9341的LPCC封装
这种情况一般会在第一次打样后发现,个人认为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将焊盘换为稍大的,具体步骤如下:(示例为Pad20x8焊盘替换成Pad20x10焊盘)。
1. 点击Tools->Padstack->Replcce
2. 左键单击替换目标焊盘,右侧显示焊盘名称(如红框)。

楼主:
3. 点击“…”以选择新焊盘—>在弹出对话框中查找Pad20X10—>OK。
4. 点击Replace,注意横向焊盘(Pad20X8)与纵向焊盘(Pad8X20)是不同的,需分别替换。

楼主:
5. 替换完成后可能会发生一些错误,如下图是“Line to SMD Pin Spacing”,使用“Slide”功能手动微调走线或者将Line to SMD Pin Spacing规则调整为接受范围内即可。
横向焊盘替换后
横、纵焊盘均替换后
走线调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