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D卡扇区问题

楼主(2014-06-25):
在SD2.0协议中介绍了扇区指的是擦除操作的扇区,而软件中读写扇区指的是读写块,这两个扇区并不是同一回事,前者包含多个后者。问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想请教下各位。

网友A:
你所说的软件是网上找的参考程序吧,那只能作为参考,能不能以注释或函数名来判定SD的组成。其实我认为你的理解是对的,SD分多个扇区,每个扇区包含多个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软件是网上找的参考程序吧,那只能作为参考,能不能以注释或函数名来判定SD的组成。其实我认为你的 ...

软件的参数指定的是读写的地址,看完后确实是读写数据块,但是参数给的注释就是sector扇区号。这是FATFS文件系统的diskio.c里的内容。是不是对于文件系统而言,对于存储设备的访问都是以512字节的扇区而言的。所以我们正常对于SD卡的读写都是以扇区称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的参数指定的是读写的地址,看完后确实是读写数据块,但是参数给的注释就是sector扇区号。这是FATFS ...

貌似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