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uMicro常见问题解答【WDT】

楼主(2014-06-25):
Q1:看门狗定时器(WDT) 模块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A1: 看门狗定时器的主要目的是在系统进入到一个未知状态下能够执行一个系统复位。在芯片工作正常的情况下,用户需要在看门狗复位芯片之前及时的清除看门狗计数器。另外,用户也可以使用看门狗WDT中断标志 (WTIF) ,通过设置WTWKE位可以把CPU从深度睡眠状态唤醒。

楼主:
Q2: 看门狗定时器的时钟源是什么?
A2: 系统时钟HCLK/2048 或者内部10 KHz RC振荡器都可以做看门狗时钟源。

楼主:
Q3:看门狗定时器中的WDT计数器有什么定义?
A3: 18-位的向上计数器。

楼主:
Q4: WDT模块共有多少种溢出时间间隔?
A4:  看门狗定时器的超时间隔共有八个级别可选择。此外,看门狗定时器有 10 kHz、 32 kHz与 HCLK/2048 等多个时钟源。
下列表格列出看门狗定时器的超时间隔计算式,以及时钟源为 10  kHz 和 HCLK/2048 的计算.

楼主:
Q5: WDT 的中断事件标志(WTIF) 被硬件置位后如何清除它?
A5:当18-位 向上WDT 计数器按照WTIS寄存器的位域选择的溢出时间溢出后, WDT 模块的中断标志 (WTIF) 将被硬件置位,并且这个标志位需要软件去写1才能被清除掉。

楼主:
Q6:如何产生WDT 中断?
A6: 如果用户设置了 WDT 模块的中断使能位WTIE后,一旦中断事件标志被硬置位后, WDT 模块将使CPU产生一个WDT中断。

楼主:
Q7: WDT 模块能把CPU从下电模式唤醒吗?
A7: 是的,如果用户设置了WDT模块的唤醒使能位WTWKE后,一旦中断事件标志(WTIF)被硬件置位后, WDT模块将把CPU从下电模式唤醒。

楼主:
Q8: WDT 模块能够复位整个芯片吗?从WDT中断事件标志置位后到真正复位有效需要多长时间?
A8: 是的,如果用户设置了WDT模块的复位使能位WTRE后,一旦中断标志(WTIF) 被硬件置位后,WDT 模块将滞后1024 * T个周期 (其中T=1/WDT_CLK, WDT_CLK是WDT的时钟源)去复位整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