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The target has invalid calibration data (3fff).

楼主(2014-06-25):
近期做了一个PIC12F675 电源检测项目,10多台样机均正常。现在小量产,烧片还是用威龙的老式编程器,但烧了200多片,发现没有一台工作的。用PICKIT3来烧,发现都显示:The target has invalid calibration data (3fff).。请问如何修复已经删除的校正值,现在200片PCB废掉也太浪费了。

网友A:
新的MPLAB和KIT3已经屏蔽了这个烧写。

如果你用威龙的编程器可以擦除,那么一般也可以用它向里面写,但这个校正值一般是厂家出厂写入的,各个芯片中该数值不是固定值,所以你要想写入新数值并且让这个数值有意义,那么你首先自己要算出每个芯片的振荡校正值。

你可以打开芯片的振荡输出脚,然后用示波器看看具体标准参照频率差多少,然后尝试着写入一个数值看看随后的振荡频率是多少,多尝试几次,也就能得到差不多的校正值了,然后把这个校正值手工填写到威龙编程软件的3FFF地址中,然后再把它烧入到芯片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MPLAB和KIT3已经屏蔽了这个烧写。

如果你用威龙的编程器可以擦除,那么一般也可以用它向里面写,但这 ...

谢谢。频率偏差,不重要!我们只用AD。请问KIT3的独立烧片软件里面可以对3FFF写入数据吗?威龙的编程器直接对3FFF写入数据,随便是多少都可以工作吗?如果不写就是0XFFF ,这个值为何影响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频率偏差,不重要!我们只用AD。请问KIT3的独立烧片软件里面可以对3FFF写入数据吗?威龙的编程器直 ...

1、那个值影响的是RC振荡频率,如果你不在乎频率偏差,那么一般应用不会有什么问题。
2、威龙的能不能写入,那你只能找威龙问了,我怎么能确定呢?
   我只能根据估计,因你说威龙的可以擦除,编程器能擦一般就应该能写入,但这只是估计,威龙就是一个杂牌编程器,也许它就不按常规出牌,那我可就说不准了。
3、KIT3和MPLAB的结合烧入HEX时,那个擦写校正字的功能已经屏蔽了。

网友B:
校准值被擦了,12F509遇到过同样问题

网友C:
我记得原先遇到过,如果对频率准确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先用这个编程器读出同一批次的对应3FFF位置的数据,写入的时候,把HEX文件调入后,将这个位置修改成你读出的值,然后再烧写,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原先遇到过,如果对频率准确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先用这个编程器读出同一批次的对应3FFF位置的数据, ...

没有这么简单,用威龙的编程器测试了。3FFF上的数据无法再改写,是0XFF 。填充0.再写入,读出来还是0XFF。已经无法再改了。

网友C:
这个就很可能和你的编程器和芯片版本有关系了,我说的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用的串口的ICD2,确实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