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MSP430F4152液晶模块驱动波形有杂波,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4-06-25):
msp430f4152驱动 11段lcd液晶显示,COM1~COM4和S1~S7,测量波形其中COM1~COM4波形正常,S1到S7波形掺杂有抖动,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已经是第二版了抖动还是有,把线都割了只剩最小系统和液晶模块,还是一样的结果,CAP用的10uF,求指点

网友A:
硬件产生的,检查硬件,软件配置,如果没有问题就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产生的,检查硬件,软件配置,如果没有问题就是OK的

可是我把线割了,量IO口输出的液晶波形也是一样的啊

网友A:
没有量过波形

这种纯数字的东西,硬件简单,驱动对了,显示自然没有问题了

对着手册,官方开发板接一般没有错的

网友A:
测量波形也要量COM与SEG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量过波形

这种纯数字的东西,硬件简单,驱动对了,显示自然没有问题了

这个直接I O口控制,硬件很简单啦,只不过我CAP电容用的10uF的,不知道是不是软件配置问题,软件不是我写的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软件配置原因

网友B(2015-03-28):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主营TI. NXP. IR. ON. SiLicon                                                                                                    等著名世界品牌产品。
MSP430F一系列TI储存芯片 微控处理器
MSP430F149IPMR MSP430F5438AIPZR MSP430F5438IPZR等。
C8051F 一系列SILICON 单片机 微控处理器
C8051F020 C8051F120 C8051F340 C8051F040等
LPC一系列NXP单片机
LPC2132FBD64 LPC2134FBD64 LPC2214FBD144
LPC2378FBD144 LPC2292FBD144等一系列供应
专营:低压差 基准源 三 五 七端稳压 二三极管 场效应 快恢复 肖特基二极管 可控硅 达林顿 整流桥 TVS管 光藕 MAX AD 集成电路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销售:陈冬锋
                                     QQ:2850327057
                      电话:15711002528,13641144498

网友C(2015-09-08):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软件配置原因

请问一下是那块儿配置的问题啊?我现在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液晶不显示,波形是乱的,带有弧度

楼主(2015-10-22):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是那块儿配置的问题啊?我现在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液晶不显示,波形是乱的,带有弧度 ...

本人不是弄软件的,是软件问题,修改软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