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推荐多路电压电流测量方案

楼主(2014-06-25):
大概有40路电压测量1v-19v,计划用模拟开关切换多通道,然后电阻分压.送往ad.
大家给推荐个模拟开关型号,通道尽量多.模拟开关能承受19v电压吗.
还有6路8ma左右的电流要测,打算串0.5欧姆电阻.然后用差分运放.看到有些模拟开关是差分输入,
能用模拟开关切换不?这样用一个运放就行了.

网友A:
分压之后再送模拟开关

网友B:
40路电压共地否 ?
莫非是电池串联?
是否需要隔离?
上述三个 方案是不一样的

网友C:
16选1的模拟开关可以评估下SGM6512,差分8选1的可以评估下SGM6513:
但工作电压都达不到19V,需要先电阻分压在送模拟开关。

网友D:
到ADI和INTERSIL的网站上看看,有44V的好像

网友E:
我也想说3#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