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去中断问题

楼主(2014-06-25):
求帮忙看看msp430中断程序有没有什么问题,进不去中断,求指导,谢谢,程序在下面

楼主:
#include <msp430f5529.h>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80;//设置P1.7口为输出
  P1IE  |= 0x80;//使能P1.7中断
  P1IES |= 0x80;//P1.7口下降沿触发中断
  P1IFG &= ~0x80;//中断标志位清零

  P1DIR |= BIT0;                            // P1.0 set as output
  P8DIR |= 0xfe;

  _EINT();//开总中断
//_BIS_SR(LPM4_bits + GIE);
  while(1)
  {

  }
}

/*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P1OUT ^= 0x80;//P1.7状态翻转
  P1IFG &= ~0x08;//中断标志位清零

  .......

}

网友A:
设置为输入才能进行端口的中断,因为是单片机读外部状态才能触发中断吗。

网友A:
再者你的思路到底是要干什么?p1.7要想中断必须为输入,而你又再中断里面反转p1.7,那是输出的意思啊?搞不清楚你要干什么?

网友B:
楼主的程序是什么思路?

网友C:
开中断了吗?

网友D:
为何我每次写中断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Error[Pe065]: expected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