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高阻输入问题

楼主(2014-06-25):
想问一下IO口高阻输入,与IO口能否向51那样赋值,或者IO口用“与或”赋值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了

网友A:
高阻输入好像和能否向51那样直接赋值没关系吧

网友B:
高输入阻抗的问题的,,注意IO口的相关寄存器的设置问题

网友C:
高输入阻抗的问题,在输入信号的时候在硬件上做一个信号跟随器的也可解决的。

网友:
不能  配置输入 怎可能输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