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25在LLS模式下的唤醒问题

楼主(2014-06-25):
最近在搞低功耗模式,挺不顺利的,我想问下在LLS模式下,可以通过设置看门狗为每4S唤醒吗?我看了看门狗的设置属性是这样的  ,貌似只能用1KHZ的时钟源,请问下如果可以的话要怎么设置?还有就是如果使用LLWU的RTC Seconds唤醒的话要怎么设置唤醒时间,我的程序中能够实现唤醒LLS,但是唤醒时间太长了,大概每32S唤醒一次,怎么设置为4S啊?

网友A:
这个MCU的看门狗超时周期是固定的几个时钟周期,这样可选择的中断周期就很有限,如果有一个专门的寄存器用来设置超时时钟周期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MCU的看门狗超时周期是固定的几个时钟周期,这样可选择的中断周期就很有限,如果有一个专门的寄存器用 ...

那么是不是要设置成每4S唤醒复位LLS的话就不能用看门狗啊?那么用RTC Seconds呢,怎么设置时间?

楼主:
我想说我的RTC Seconds也是使用1KHZ的时钟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是不是要设置成每4S唤醒复位LLS的话就不能用看门狗啊?那么用RTC Seconds呢,怎么设置时间? ...

KL25的唤醒我还没玩过,不过使用过类似的看门狗,如果看门狗里面没有你需要的超时时间,而你需要的超时时间恰好又是秒的整数倍的时候,是可以用RTC的闹铃中断代替的,具体设置需要你看看RTC的操作手册

网友B:
楼主你好,
如果你在LLS下想定时唤醒,你可以选择LPTMR0去唤醒,不可以用看门狗唤醒。
因为LLS的唤醒源是使用LLWU的,LLWU的唤醒源情况如下:
对于在LLS下使用LPTMRT方式唤醒,我们的官方例程也有例子,你可以参考下。
如果你遇到问题,可以直接和我交流。

网友B:
如果楼主想使用RTC的方式唤醒,其实和LPTMR的唤醒还是相似的,你可以自己先做一个RTC的定时,中断方式,调通后,可以把唤醒源选择为RTC。
当然注意在LLWU中断中清除RTC的相关标志。
如果嫌RTC的时钟过程,你也可以通过RTC的设置缩短时间的。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交流。
另外,给你推荐一篇应用笔记,讲的很清楚如何退出各种功耗模式,应用笔记链接: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32bit/doc/app_note/AN4503.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