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转以太网模块使用问题

楼主(2014-06-25):
我的板子上有485通讯,使用485转232转换器与PC通讯时一切正常,使用485转以太网模块,在PC上虚拟出串口通讯就发现时好时坏的问题!
使用的是KZC12以太网串口信号转换器,Network Enabler Administrator软件虚拟出串口。
具体现象是:
1:简单的PC发嵌入式设备回的命令,时好时不好,后发现在Network Enabler Administrator软件COM Mapping中将串口的Tx  Mode从Hi-Performance改成Classical后,此类命令基本都能正常了。
2:复杂的传数据命令,需要多次你来我往的命令事儿就大了,使用Classical配置时基本很难走到数据传输这一步(在正式传输之前要有两三步的类似于确认操作),使用Hi-Performance配置时三两次有一次能走到正式传输数据这一步,使用大数据样本传输数据时基本中间不会断(连续传输半个小时以上无任何问题),使用小样本多包数据时却频繁中断!

头疼中……请教大神!

楼主:
分数能给我自己不……问题已解决!485线上旁路出去一条路,接我的485转232的模块,并用串口监控软件监控数据,发现以太网模块发出的数据包是正确的,而我回来的却不正确。

仔细观察发现,正确的回应应该是9个字节,而出现问题的回应是8个字节或者9个字节,并且前两个字节或者前3个字节不正常,后面的均正常,考虑到485半双工特性以及RX/TX切换有延迟的特性,遂怀疑是下位机收到后发送得太快,而此时以太网模块上的485芯片未完全转到接收状态,存在不稳定时间。

针对于此,修改下位机程序,收到PC命令后延迟5mS发送回应,bingo!问题解决!

考虑到可靠性,后续将该延迟时间加长到20mS。

网友A(2014-08-01):
分数还可以给自己啊,不错

网友B:
不错,解决问题后记得分享

网友C(2015-02-11):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到Network Enabler Administrator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