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9A使用SPI形式Bootloader详细步骤

楼主(2014-06-25):
5509A使用SPI形式Bootloader详细步骤

第1步:将编译后的.out文件转换为.hex文件
(1)        将编译好的out文件,拷贝到F:\burn_5509a文件夹中;
(2)        将hex55.exe、boot55x.cmd、hex2h.exe拷贝到F:\burn_5509a文件夹中;

(3)        编写boot55x.cmd,详细内容如下:
gpio.out                                /*输出文件*/
-a                                        /*ASCII格式*/
-map gpio.mxp                /*输出map文件(无用)*/
-o gpio.hex                        /*输出hex文件*/
-delay 0x0100                /*延迟0x100个CPU时钟*/
-serial8                                /*串行加载方式*/
-boot                                /*创建boot文件*/
-v5510:2                        /*DSP型号,版本号*/
(4)点击,开始-->运行-->cmd

(5)进入DOS,详细操作如下:(执行完成后生成gpio.hex文件)

第2步:通过hex2h.exe软件,将gpio.hex文件转换为boot_dat.h文件

第3步,将生成boot_dat.h文件覆盖在EEPROM读写程序已存在的文件;打开CCS重新编译EEPROM读写工程,Debug模式下运行程序;完成烧写后,将GPIO0、GPIO1、GPIO2、GPIO3分别配置为1、1、0、0。

网友A:
个人做过emif接口flash的引导启动

网友B:
不错的资料 楼主辛苦了

网友C:
很详细很易懂

网友D:
学习一下啊 楼主辛苦了

网友E:
很详细的资料分享的,,谢谢分享了

楼主:
哈哈,放在网上共享免得大家和我一样浪费太多的时间在这上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放在网上共享免得大家和我一样浪费太多的时间在这上面。

楼主说得对 还望继续 多多指点多多分享

网友F:
感谢分享,本文档经过本人亲自测试,只要按照文档中一步步操作,绝对正确。顶!

网友G(2016-02-24):
完成烧写后,将GPIO0、GPIO1、GPIO2、GPIO3分别配置为1、1、0、0。 楼主我新人一个,你这个最后一句怎么理解呢? 烧写完成后修改GPIO,怎么修改呢?

网友A(2018-05-05):
最近在搞  Microblaze的BootLoader    还没成功

网友H:
这种涉及到数据的处理还是很关键的

网友I:
我下去按照楼主分享的步骤的试试的

网友J:
这个得是采用SPI总线进行升级的

网友K(2021-02-23):
引用 网友A:
个人做过emif接口flash的引导启动

你好能分享下教程吗? 我最近也用的5509A,目前用的SPI EEPROM启动的,但是内存太小了,想用FLASH,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你好能分享下教程吗? 我最近也用的5509A,目前用的SPI EEPROM启动的,但是内存太小了,想用FLASH,没找 ...

硬件设计没问题吧  设计完后需要建个操作flash的工程  就hex文件写入的flash中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硬件设计没问题吧  设计完后需要建个操作flash的工程  就hex文件写入的flash中 ...

硬件画好了,按照开发板画的,操作FLASH固化程序的工程还没写完, 大哥您之前的工程还有吗?

网友L(2024-02-28):
请问data.h文件覆盖EEPROM读取程序已存在的文件怎么理解呢,EEPROM读取程序会从data.h文件中读取内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