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两端口网络设计

楼主(2014-06-25):
假设输入端的端口电压和电流分别为v1,i1,输出端v2,i2.

约束条件:
v1=Ri2;
v2=-Ri1.

可用器件:电阻,电容,三极管。(运放也行)

网友A:
如图所示,不知是否符合楼主题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不知是否符合楼主题意啊

单向网络明显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向网络明显不行。

您的意思是右端作为输入 左端作为输出 也需要满足那个关系式?

楼主:
开放性设计,方法很多,使用三极管和运放两大类。
使用op有使用1个的,2个的,还有4个op的。

俺没想出来运放实现方法,看看别人想出来的:

网友B:
能想出来的都是高手啊。没有这样的软件直接设计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想出来的都是高手啊。没有这样的软件直接设计的吗。

她就是不懂装懂,在这里虾车蛋。

楼主:
用三极管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