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SD卡的信息,对SD卡启动的影响

楼主(2014-06-25):
SD卡, RS, TE, se, ck
Disk /dev/sdb: 3965 MB, 3965190144 bytes
122 heads, 62 sectors/track, 1023 cylinders, total 7744512 sectors
Units = sectors of 1 * 512 = 512 bytes
Sector size (logical/physical): 512 bytes / 512 bytes
I/O size (minimum/optimal): 512 bytes / 512 bytes
Disk identifier: 0x6f20736b

==上述中的heads  , sectors/track , cylinders 不同的值或被改变, 这些信息对烧录u-boot,uImage启动SD卡,有影响么?

网友A:
应该没有影响,这些只是SD卡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影响,这些只是SD卡的信息

我感觉有关系是因为dd 命令中,有bs=512,seek=2048 等信息

网友A:
DD是什么命令?另外,我用过的SD卡,bs都是512,seek没注意过。应该是所有的SD卡(PS,SD2.0以后的卡),这两个参数应该都是一样的。

楼主:
$ sudo dd if=uImage of=/dev/sdb bs=512 seek=2048 conv=fsync
This will copy uImage to the media at offset 1 MB (bs x seek = 512 x 2048 = 1MB)
这里的1M,是指空出1M的空间专门用于放置uImage么?
可是,我的编译出来的uImage有3M多,怎么够空间放置呢?
-rw-r--r--  1 root  root   3866508 Mar 21 08:23 uImage

网友B:
引用 楼主:
$ sudo dd if=uImage of=/dev/sdb bs=512 seek=2048 conv=fsync
This will copy uImage to the media at of ...

1M,是指空出1M的空间专门用于放置uImage么?
这里不是用来放置uImage的,是指的偏移或者理解为留出1M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是指空出1M的空间专门用于放置uImage么?
这里不是用来放置uImage的,是指的偏移或者理解为留出1M的 ...

那1M的空间是用来作中转用?
heads  , sectors/track , cylinders 不同的值或被改变, 这些信息对烧录u-boot,uImage启动SD卡,有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是什么命令?另外,我用过的SD卡,bs都是512,seek没注意过。应该是所有的SD卡(PS,SD2.0以后的卡),这两 ...

你好,5楼有DD命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5楼有DD命令。

楼主你好,如果帖中问题已经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贴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帖中问题已经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贴哈~~
HI,
那1M的空间是用来作中转用?因为uImage有3M多了
heads  , sectors/track , cylinders 不同的值或被改变, 这些信息对烧录u-boot,uImage启动SD卡,有影响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HI,
那1M的空间是用来作中转用?因为uImage有3M多了
heads  , sectors/track , cylinders 不同的值或被改 ...

这里1M不是用来放置uImage的,是指的偏移或者理解为预留出的空间。heads  , sectors/track , cylinders这些信息在你使用的时候是不用管它们的,所以是没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