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二极管问题求教。

楼主(2014-06-25):
如图,请问A点电压会被稳定在多少V,B点电压又该如何算?(IN4746A为18V稳压管)

网友A:
如果Q1不漏电,A和B电无电压。

网友B:
三极管是受控源,控制端就是基极,图中的基极没有驱动呃。你的图不完整吧

网友A:
如果有漏电流I经R1到地,B点电压=IR1;A电无电压。

网友C:
什么都不是的问题。
类似小学数学题:
小王20岁吃2个苹果,小李25岁吃3个苹果,小张吃1个苹果,请问小张几岁?

网友D:
图不完整,怎么样的工作方式不清楚,R2为2K?有点大吧,使得8050工作在放大区。

网友E:
伙计,zener不是这么用的。

网友F:
A点没有其他链接了?

楼主:
完整图,P1为60V,u1-14为5V基准电压 。

楼主:
怪我没说清楚,如果A点用来稳压,请问能稳在多少V?

网友A:
完整图A点在哪里?Q1的A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完整图A点在哪里?Q1的A点?

Z2,1N4746A的负极,参照楼主的一楼电路。

网友C:
这还用问?
你的图上不是都标注了17.5V吗?
前级是稳压电源输出,当然就是前级的电压了。

网友H:
18V的稳压管的话,A点还是17.5V;

网友A:
引用 网友G:
Z2,1N4746A的负极,参照楼主的一楼电路。

   如您所说,A点在完整图的Z2阴极,Z2稳压参数18v,而T5输出标注17.5v,可见电路设计意图不是稳压。当T5输出大于18v时,Z2导通,就启动随后电路动作。
  如果一定要讲A点的电压,那么就是T5的输出电压。而Z2阳极(1楼电路的B点)电位,Z2没有击穿,无电位;Z2被击穿,则等于T5输出电压减与Z2的击穿电压。

网友I:
这不是成熟产品的电路。TL431最大耐压40V,输入60V,随时会坏。还有就是那两个5.1K电阻会很烫。
Z2的意思是防止前面的电路有冲高的电压,大于18V时会导通,控制后面的保护电路启动。

虽然输入60V,但是加到431上的电压不会高的呀,如何会损坏?

网友I:
这个电路应用在低于40V输入的场合还可以的,用在60V的场合,需要改进的地方还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应用在低于40V输入的场合还可以的,用在60V的场合,需要改进的地方还不少。
...

前面两个5.1K的限流电阻应该可以啊,功率也不大,才0.2W不到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前面两个5.1K的限流电阻应该可以啊,功率也不大,才0.2W不到

你用大功率一点的电阻,电阻是不会烧坏。差不多0.2W了,小一点的电阻散热不够还是会烫手,驱动能力够用的前题下最好改大点。
另外TL431没有别的保护,电路出现异常、干扰、开关机瞬态,个人感觉有60V串到其两端的危险。
完全按稳态分析的话,后面的保护电路就没有意义了,因为17.5V没办法让18V的稳压管导通。
当然,这电路我没有调试过,以你自己调试为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你用大功率一点的电阻,电阻是不会烧坏。差不多0.2W了,小一点的电阻散热不够还是会烫手,驱动能力够用的 ...

我不是楼主:funk: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楼主

不好意思,没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不好意思,没注意。

没事,楼主估计工作去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楼主

:lol:D:D:D

网友K:
有没有人可以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啊

网友L:
这个就不是稳压电路,有什么好分析的,如果说讨论一下保护电路倒是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M:
A点电压足够高时Z1才会导通,导通后B点电压比A点低Z1的击穿值,但A点电压只要前级驱动能力够就不会降低。A点电压不足以击穿Z1时,B点电压为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J:

:lol

网友N:
用过TL431A 做过保护电路

楼主:
感谢各位来指导,有2个问题,希望能得到解惑:1、17.5V是我通过TL431和R1及R2计算出来的,所以我想问,Z2是18V的稳压管,前级电压被TL431一直稳在17.5V,那Z2还有机会工作吗?2、如果A点电压达到18V,那么Z2会工作吗?(假如工作,那么R29有电流流过,B点有电压,那么AB之间的电压小于18V,小于Z2的击穿电压,Z2又不会击穿,哎,乱了)
多谢各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来指导,有2个问题,希望能得到解惑:1、17.5V是我通过TL431和R1及R2计算出来的,所以我想问,Z2是 ...

稳压不是绝对的,如果是,没必要过压保护电路。
Z2过压导通,不过压截止,工作状态如此,不是"哎,乱了"。

网友O:
T5+Q1 60V转17.5V,看需要多大的驱动负载能力了,用个DCDC安全稳定嘛,散热也好,何必这么麻烦呢

网友P:
深圳市宇宏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宇宏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专业从事制作各种单面,双面,多层线路板企业。公司定位于为各中小企业,知名院校  国内外高科技企业,科研单位  港台 新加坡客户提供优质快捷电路板产品,
锁定少量多样类客户,本公司主要以样板及中小批量为主,每天出货能力达1000-1500款,宇宏捷集团注重产品质量及优异的售前售后服务,形成属于自已特色的管理体系。
经过三年诚信务实、良好的经验理念,目前已经迅速发展到了集打样  生产   抄板  激光钢网   设计   电子元器件采购  SMT   一站式服务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