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了一个0402封装排阻,请大家给看看是否正确

楼主(2014-06-25):
自己画了一个0402封装的排阻,附件为排阻PCB,PROTEL99,请用过的朋友给看看!

网友A:
帮顶,电脑上没装protel

网友B:
还是截个图让大家看看吧

网友C:
按1:1打印在纸上,然后把排阻摆上面看即可。

网友D:
把画好的保存在数据库下次还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