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新唐MuMicro常见问题解答【UART】

楼主(2014-06-25):
Q1: 如何用UART 的/CTS 唤醒芯片?
A2:请在初始化串口及/CTS 功能之后, 设定 UA_IER 寄存器的 WAKE_EN 位及 MODEM_IEN位。当/CTS 输入管脚的电平从高变低或者从低变高,都会触发 modem 中断来唤醒芯片。

楼主:
Q2: 串口UART 的高速和低速编程方式有什么区别?
A2: 相同的编程方式。高速时的缓冲是64字节,而低速只有16字节。

楼主:
Q3: LIN 总线的应用领域是什么?
A3: 车载电气应用。

楼主:
Q4: LIN 总线支持多少个从结点?
A4: LIN规范规定支持16 个从节点。

楼主:
Q4: LIN 总线支持多少个从结点?
A4:  在 LIN 的协议中保含 6 位标志符来指定接下来需要传输数据的长度及从设备需要响应的信息号。换而言之, 总共有 64 标志符, 其可归类 4 组 16 个信息号。而从设备必须响应一个以上信息号。在这样的条件下, 在 LIN 网络上最多可以有 16 个从设备。通常一个 lin 网络上节点数目小于 12 个。

楼主:
Q5: UART 功能中如何产生一个9位的数据帧?
A5: 用校验位功能去产生第9位数据。

楼主:
Q6:  UART 模块如何使用PDMA功能?
A6: 参考PDMA 应用笔记(AN1016)和PDMA 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