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编译出错 keil 重新安装 还是一样

楼主:
Rebuild target 'MyProject'
compiling core_cm0.c...
compiling system_M051Series.c...
..\LibM051Series\CMSIS\CM0\DeviceSupport\Nuvoton\M051Series\M051Series.h(6182):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Y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assembling startup_M051Series.s...
compiling retarget.c...
..\LibM051Series\CMSIS\CM0\DeviceSupport\Nuvoton\M051Series\M051Series.h(6182):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Y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ing main.c...
..\LibM051Series\CMSIS\CM0\DeviceSupport\Nuvoton\M051Series\M051Series.h(6182):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Y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ing Initialization.c...
..\LibM051Series\CMSIS\CM0\DeviceSupport\Nuvoton\M051Series\M051Series.h(6182):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Y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ing cpu.c...
..\LibM051Series\CMSIS\CM0\DeviceSupport\Nuvoton\M051Series\M051Series.h(6182):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Y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ing task_var.c...
..\LibM051Series\CMSIS\CM0\DeviceSupport\Nuvoton\M051Series\M051Series.h(6182):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Y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ing task_phase_shift.c...
..\LibM051Series\CMSIS\CM0\DeviceSupport\Nuvoton\M051Series\M051Series.h(6182):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Y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ing task_sample_filter.c...
..\LibM051Series\CMSIS\CM0\DeviceSupport\Nuvoton\M051Series\M051Series.h(6182):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Y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ing drv_ad.c...
..\LibM051Series\CMSIS\CM0\DeviceSupport\Nuvoton\M051Series\M051Series.h(6182):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Y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ing drv_pwm.c...
..\LibM051Series\CMSIS\CM0\DeviceSupport\Nuvoton\M051Series\M051Series.h(6182):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Y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2014-06-25):
keil提示的没有找到SYS.h这个文件,软件卸载重新安装肯定解决不了的,找一个SYS.h文件 拷贝到M051Series.h所在的文件夹里面试试。

网友B:
这明明是程序的问题吧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感谢上面两位  原来少了一个 路径

网友C:
建议把需要的文件直接放到工程文件夹下,复制过去,就不必担心缺少各种头文件了。

网友D:
是不是没有包含这个SYS.h的路径了

网友E:
缺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