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6-25):
引用 网友A:
?????

就是5529连到电脑上出现这种问题。总是烧不尽程序。用的是IAR

网友B:
楼主问问题不能只贴出来图片,一句文字描述都没有,文献上的图片都还有个说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问题不能只贴出来图片,一句文字描述都没有,文献上的图片都还有个说明呢 ...

:'(刚才不知道为什么打不出文字来。想问的是为什么我的5529仿真出了问题,连到电脑上想烧程序进去就出现图示的错误。

网友B:
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有以下几个原因:
1、驱动,检查驱动是否安装成功,版本是否支持5529
2、仿真器连接:检查仿真器和目标板、PC的连接是否有问题
3、仿真器配置:仔细检查IDE的配置
4、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断开仿真器和目标板及PC的连接,然后重启电脑,然后重新连接并烧录(我用的 MSP430-FET430UIF有时候有这个问题,重启后就好使了)
PS:以上是假设目标板和仿真器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有以下几个原因:
1、驱动,检查驱动是否安装成功,版本是否支持5529
2、仿真器连接: ...

驱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的是新板子,本来单片机上有程序的,连电脑上也能执行该程序的功能,就是想读程序进去就提示错误。

网友C:
楼主用的win7系统?
iar是什么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win7系统?
iar是什么版本的?

win7.IAR5.5

网友C:
引用 楼主:
win7.IAR5.5

原来在64位win7上用iar遇到过。
你升级iar到更新的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在64位win7上用iar遇到过。
你升级iar到更新的版本试试

嗯,好了。最新版本的程序大小有没有限制啊

网友D:
连接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