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出来SPWM波形,数组里面的值生成不了,求帮助!

楼主(2014-06-25):
在2812中,t是T1PR的一半,M是调制度。N是载波比。利用公式ton=Tc/2【1+Msin(2*pi*k/N)】可以算出来CMPR的值放在数组中

for(i=0;i<N;i++)
        {
                r1[i]=t*(1+M*sin(2*pi*i/N));
        }
但是为什么数组里面得不到需要的值呢?是不是哪里有问题?求帮助

网友A:
程序算法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算法对吗?

算法就这些,其他的都是配置寄存器,另外在终端里面给CMPR赋值就可以了。是不是这里面出了问题?

网友A:
你怎么知道值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值不对呢?

数组表示可以查看的。里面的数据不对了,而且生成图形也不是正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