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O与S3C244O是否兼容

楼主(2014-06-25):
  我的开发板是S3C2410 而书是介绍S3C2440的。在网上大致看了一下2者区别,好像2440就多了一个数字摄像头,请问我如果不用这个摄像头功能,那S3C2440的程序能直接在S3C2410的开发板上运行吗?,如果不能直接运行的话,哪些地方要改动?

网友A:
这俩芯片差不多,但是还是有区别的,程序需要改动,但是改的地方不大,相似但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俩芯片差不多,但是还是有区别的,程序需要改动,但是改的地方不大,相似但不相同。。。 ...

  这么说我可以去买这本讲解S3C2440这本书了?这本书网上已经有电子版了,看了一些感觉讲的不错,所以想是看纸质书。

网友A:
看看芯片手册就可以啊   对比一下这两款芯片的手册就清楚了  程序都是根据芯片手册写的  所以修改程序也需要参考datasheet啊

网友B:
这两颗芯片,封装是不兼容的,后者2440主频更快,有CAMARA接口。
但都属于ARM9,是三星芯片的杰出代表,不过个人感觉2410功耗更低一些。

另外,建议楼主关注下4412,这个才是当今的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芯片手册就可以啊   对比一下这两款芯片的手册就清楚了  程序都是根据芯片手册写的  所以修改程序也需 ...

2款芯片除去摄像头外,是不是在内部外设的映射地址,中断向量,存储容量大小/地址不一样吗?,如果这些不一样的话,程序改动应该不大的。

  至于hynwind提到的2440芯片那是以后的事了

网友C:
2410和2440的寄存器定义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要注意:如果要进行SD操作,有2个寄存器的定义时刚好相反:
1.  2440: SDIIMSK(0x5A00003C),SDIDAT(0x5A000040)
2.  2410: SDIIMSK(0x5A000040),SDIDAT(0x5A00003C)

如果你从2410转换成2440,一定要注意引用的地址定义文件。别的操作比如 IIC、USB、IO、DMA、SPI、RTC 等基本上可以直接移过来使用。